求助:MF72万用表,交流500V档测量异常

楼主(2024-03-23):
放置多年的一款MF72,整修后,调校后,各档测量正常,但就是使用500V档测量380V电压时,仅显示100V,之后再用250档,测量220V时会出现缓慢上午的状况,最后能达到230V,放置约一个小时后,只要不测380V,各档测量是正常的,排除了不静电,以为是板子漏电,在阳台上晒了两天,结果故障依旧,各位朋友有没此方面经验,指点一下,谢谢。维修过程及详情参见我发的另外一个帖子MF72袖珍万用表修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302741

网友A:
这种印刷电路板如果被电池漏液腐蚀过,基本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绝缘状态,即使用烤箱烤干都没用。所以大家都钟情老式陶瓷开关的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印刷电路板如果被电池漏液腐蚀过,基本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绝缘状态,即使用烤箱烤干都没用。所以大家都钟 ...

如果是这样,这个表也只能测个220V吧,确实电池放到里面,几年,电池负极弹簧锈蚀严重,我也是新换上去的

网友:
如果板子被腐蚀过,试试用大量酒精长时间浸泡、清洗(最好用超声波机振几分钟),然后烘干。

网友B:
这种办法很有效,技巧是加热和振动能加速离子溶解,一般超声波机都有加热功能,
但若是板子年久碳化,就只能重新打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办法很有效,技巧是加热和振动能加速离子溶解,一般超声波机都有加热功能,
但若是板子年久碳化,就只 ...

碳化倒没有,只是再折腾就比较麻烦,还是维持现在的状态,在工地简单测量一下,220V就行了,不用它测400V,其它在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