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个数字表液晶显示更换反光贴

楼主(2024-03-23):
在坛子里看到大师更换这个玩意,好像很简单。刚好我的20多年的老爷表显示不太清楚,也试试看看能不能搞掂,更换之前这样的   ,更换后清晰很多,又可以用一段时间了  ,唯一不爽的是没有铝贴纸,花了10刀买了一卷

网友:
再详细点就更完美了

网友:
再详细点就更完美了,如何换的,更换时有什么经验和注意事项?

网友:
这种铝箔堵漏用的,不知是否能用?宽的有5厘米,窄的2厘米。

楼主:
用的就是这种铝膜,其实很简单的,把显示屏拆出来后,小心点把后面的反光膜慢慢的撕下来,残留的胶用酒精或者天那水洗干净,再小心的把铝膜贴上用手指肚慢慢烫平,注意小心不要用指甲划,这样会有划痕出现,我就是这样弄了3几次才搞好,然后贴边切整齐就可以了

网友:
白纸都行。
我原以为需要偏光膜,买了一张带偏光的铝箔。拆开表发现底下垫张白纸就行。液晶玻璃已经自带偏光膜了。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上海产的万用表 反射直接用的涂着夜光涂料的镜子 比进口的显示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