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type-c接口的显示器如何连接笔记本

楼主(2024-03-23):
带type-c接口的显示器如何连接笔记本,是可以插在任意一个type-c插口上吗?还是要插在专用的输出显示图像的type-c插口上呢?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只不过是更像改了一下接口外形吧

网友A:
可以接显示器的 USB Type-C 接口有一个 D 的 logo,意思是支持 USB Alternative DP,并不是更改接口外形,而是它既可以作为 USB 口使用也能做 DP 使用。除了 Alternative DP,USB 3/4 规范中还能 Alternative TB,甚至模拟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显示器的 USB Type-C 接口有一个 D 的 logo,意思是支持 USB Alternative DP,并不是更改接口外形, ...

瓦叔很活跃啊,被我逮到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接显示器的 USB Type-C 接口有一个 D 的 logo,意思是支持 USB Alternative DP,并不是更改接口外形, ...

搞懂了,是一个专用的接口,才能输出图像,而不是任意一个。

网友:
现在type-c接口很强大,以后笔记本接口越来越少了,都集成了。

网友:
最烦那些物理接口一样,只能靠看标签,或者查型号才知道能否兼容,
假如标识磨损,标签掉落

网友:
能接显示器的一般叫全功能type-c,雷电接口也能接显示器。

网友:
本本雷电接口外观就是type-c

网友:
要全功能type-c,一些本子的type-c和type-a除了外观不一样,功能一模一样,不支持显示器等

网友:
如果有中意的笔记本,可以网上查询是否全功能type-c接口(一般笔记本都是在左边)

网友:
新款MacBook上,Type C随便插哪个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