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红灯711-4D收音机声音太低,如何维修?

楼主(2024-03-23):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对收音机维修知识不点不懂,这台711-4D收音机也是在整理老屋(比较潮湿)时在大衣柜上面发现的(旋转按钮不见了,只有旋转轴了),拿来通电后发现无论如何旋转声音按钮,声音都一直不发生变化(很低很低,只有在安静环境下才能听到声音),再者我们当地我打问了很多家电维修的店都不会维修这类型收音机,万般无奈下我计划采取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整理”:
(一)拿吹风机把柜体内部各零部件能吹到的地方彻底吹一次,我理解是不是灰尘让部分组件不灵敏了,外行不懂瞎猜想。
(二)我又猜想声音不高是不是电子管坏了?我也只会在网上买(商家自称新的)电子管直接把插更换。
    各位前辈们,不知我这想法能不能把原来发出微弱的收音机给整理坏了 前辈们有没有什么对我外行人来说能动手维修的高招,在此小弟心怀感恩万分感激!!!

网友A:
        各位高手大虾们接着猜,继续猜,对着楼主提供的那个前脸,使劲儿猜。

网友B:
一,管座积灰,生锈,清理;

二,检查电源电压;

三,电位器状态好不好?

四,排除喇叭问题是否有?

网友C:
输出变压器是否因为房子潮湿有问题了

网友D:
先拔下电子管用油性电子清洁剂 清洁电子管引脚和管座 用金属签子(烧烤的那种)多捅捅管座的金属触片 在大晴天的时候放外面晒几天 变压器用热吹风吹 烘干里面线圈 电子清洁剂喷电位器和可变电容器的轴润滑一下
用无水乙醇(实验醇)当地化工商店有售(千万不能用医用酒精凑合  医用酒精含有其他杀菌剂会腐蚀元件引脚)  喷壶(完全无水)罐上后对着可变电容的金属片喷 除掉上面灰尘 然后喷涂油性电子清洁剂
一般这种搞之后会有改善  老机器没有声音很多都是电容器失容导致的 找个师傅把上面的电容器换一遍就好了
南方地区的梅雨季节很容易梅断线圈里的漆包线

网友E:
善意提醒,完全不懂的,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试图修理,以免扩大故障造成损失;另外,电子管机,内有高压,一不小心就算没被电伤也会吓一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善意提醒,完全不懂的,我觉得还是不要自己试图修理,以免扩大故障造成损失;另外,电子管机,内有高压,一 ...

谢谢老师的提醒,祝您身体健康万事亨通。经您这么一提醒,我捉摸对于我这外行来说还是不要在捣鼓了,遇到懂行的人在进行维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拔下电子管用油性电子清洁剂 清洁电子管引脚和管座 用金属签子(烧烤的那种)多捅捅管座的金属触片 在大 ...

感谢老师您详细的解答,虽然小弟看的不是太懂,但是内心仍然激动地无法言表。经过诸位前辈、老师们广泛的建议我权衡下:目前不进行维修工作,待遇到合适的维修人员再详细将老师您的参考意见推给,望红灯再放嘹亮、愿老师您身体健康、岁岁安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问了,找个懂行的修理吧。
喇叭坏了都有可能,找个懂的,检查修理得了。

感谢老师认真回答,听老师您的,只是本地很难找到仍然会维修这类产品的有缘人,只能静待因缘……;祝愿老师您心想事成、万事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变压器是否因为房子潮湿有问题了

感谢老师您耐心的解答。小弟拙见应该大概率和房子受潮有关吧,但是外行真不懂。诸位前辈老师都让小弟找个专业维修人员进行维修,小弟采纳之。最后祝愿本论坛红遍大江南北、愿老师您事事如意、岁岁平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管座积灰,生锈,清理;

二,检查电源电压;

感谢老师耐心解答,分析全面、思路清晰。待遇到专业维修人员小弟告之后再看效果。祝愿老师您平安喜乐日日红、幸福安康年年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高手大虾们接着猜,继续猜,对着楼主提供的那个前脸,使劲儿猜。

感谢老师回答,营造气氛效果良好。愿老师您身体健康、幸福安康。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提醒,祝您身体健康万事亨通。经您这么一提醒,我捉摸对于我这外行来说还是不要在捣鼓了,遇到 ...

我也是半瓢水,一起努力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