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矿石机收数字广播

楼主(2024-03-23):
听说无线电广播除了调幅和调频,还有数字广播DAB,DRM等等。到底有没有用最简单的办法收听这些广播呢?

网友:
只要有想法创意,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数字广播需要解码,数模转换,这不是矿石能够做到的。

网友:
纯模拟方式显然不可能。 至于简单的方式,前端想办法解调再用手机解码,还是可能的。

网友:
收数字广播没有问题,解码才是问题....

没听说过无源解码的,如果有,就离成功不远了...

楼主:
能不能前端是矿石机,然后再软件解码呢?

网友A:
算盘都可以上网了!楼主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盘都可以上网了!楼主的理想一定能够实现

可惜现在已经没有这个条件了。听说佛山、广州的DAB已经停播。
不知道北京的停没停。

网友:
关键是信号强度,强大的信号可以带动解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