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神帮忙看看这张图纸,整流部份可不可以优化

楼主(2024-03-23):
请大神帮忙看看,这个图纸里面,整流部份,如果将12W75欧电阻换成扼流圈,需要多大的,有没有什么优化的

大力宝 LG-279

大力宝 LG-279

网友A:
换成扼流圈是没问题的,一般选用3H,200ma的即可,推挽电路对高压要求没有十分严格,线路部分没必要再优化。

网友B:
推挽机,我用1.5H的300mA的电感,57×30的铁芯。100HZ下感抗都1000欧了。铜阻20欧。

网友C:
在R5的前后各加装扼流圈 效果更好 牡丹的电子管扩音机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成扼流圈是没问题的,一般选用3H,200ma的即可,推挽电路对高压要求没有十分严格,线路部分没必要再优化 ...

好的,谢谢院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R5的前后各加装扼流圈 效果更好 牡丹的电子管扩音机线路

好滴,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挽机,我用1.5H的300mA的电感,57×30的铁芯。100HZ下感抗都1000欧了。铜阻20欧。

我是一个新手, 目前能按照图纸做下来,能出声就行了

网友:
12W75欧电阻换成扼流圈,成本提高,我觉得复杂化了,赞成网友意见;推挽电路对高压滤波要求没有十分严格,比单端输出要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