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电容2UF变1UF

楼主(2024-03-23):
MD电磁炉电容标称2UF  实际1UF,但是正常工作,不知是否可靠,还是本来就是1uf设计。

网友A:
原来标称是2uf的,应该2uf的。只不过用久了,经多次击穿又自愈后,容量损失了。

网友B:
既然发现了,就换新的。

网友:
因为没用过电桥,不知道 ESR 对应电桥的哪一个参数。ESR 更能反映出电容的好坏。

网友:
看用在什么位置

网友C:
并联在220的用个两年基本上都会容量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标称是2uf的,应该2uf的。只不过用久了,经多次击穿又自愈后,容量损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并联在220的用个两年基本上都会容量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发现了,就换新的。

网友:
绿波电龙小一点也能跑,要是那个0.33uF的出问题,就不行了

网友:
你的家当很不错,羡慕嫉妒恨

网友D:
是电解电容还是和第一张图片同一个类型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电解电容还是和第一张图片同一个类型的电容?

都是电磁炉电容,看看CBB61电容5uf只有4UF电容做假是常状态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都是电磁炉电容,看看CBB61电容5uf只有4UF电容做假是常状态了。

容量也是有误差范围的,4.98UF也算正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也是有误差范围的,4.98UF也算正常吧。

但是CBB61     5UF  精度5% 明显虚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CBB61     5UF  精度5% 明显虚标.

5UF  精度5%

4.75~5.25  uF

4.98 uF没有虚标啊

网友:
无所谓的 ,    这种输入滤波电容 , 修过的不少电磁炉 , 最小用1    ,最大见过用5UF的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门道    ,如果受.1      ,山寨的有用的 ,但整机寿命不行 了,我遇见都是换成2或者1  ,  只要能插上  ,电磁炉上的5UF  ,电容,有用4UF   ,也正常 , 那谐振电容  ,  就不能乱来了  ,  原来多少就是多少 ,  免得一声巨响, 炸IGBT

网友:
2u 那个安规电容大点小点无所谓

网友:
家里杂牌电磁炉换成了进口松下的电容,放了五六年开机照常用,小黄鱼搜搜看,买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