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si4836收音一体机

楼主(2024-03-23):
在论坛里面经常看到各位大佬自制收音机,很羡慕,奈何自己不会单片机和画板,只到听说4836电路简单好玩,便用洞洞板尝试了一下,机器整合了蓝牙和u盘解码,第一次制作,开始用了d类功放板,结果连调频都受干扰,完全用不了,改绕了个12伏的变压器替换掉开关电源,3116换成tda7388(套件16块,便宜)cd4017和cd4066做了信号切换模块,自制2.1箱子,感觉很好听。收音部分在fm能有20个台,短波在9.5到18兆赫有很多台,能收到鬼子和棒子的台,还有几个听不懂的外国台,中波就很垃圾了,只有一个台能听清,天线用的12元的1.4米拉杆,地址在湖北襄阳周边,请问这个灵敏度还可以提升吗?

网友:
实物图看不清,最好有电路图。

网友A:
希望展示细节!!!!!!!!!

网友B:
好手艺,朴素的奢华,DIY的精华所在。

网友C:
顶一下老乡,
FM在襄阳周边,能收20个左右的台,已经很不错了。
我这也是只能收到虎头山和随州大洪山转发的几套广播,还有几个县市的本地台。!
中波在襄阳,以前还能收两个河南的台,现在好像没有了,襄阳本地的中波台功率非常的小,而且发射点好像在施营还是什么地方,反正我这是基本收不到。以前有个900kHZ的楚天卫星广播信号挺好,现在好像也停了。

楼主:
就是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展示细节!!!!!!!!!

里面相当乱,自己焊工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顶一下老乡,
FM在襄阳周边,能收20个左右的台,已经很不错了。
我这也是只能收到虎头山和随州大洪山转发 ...

老乡好!这是我今早用一台带数显的套件机配合一体机统计的FM电台频率,短波就太多了,就不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手艺,朴素的奢华,DIY的精华所在。

两个小喇叭15元,低音一个26元,壳体17元低通滤波板8元,磁棒2 元,芯片一共10元左右,多圈电位器3.5元,音平套件两个5.2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小喇叭15元,低音一个26元,壳体17元低通滤波板8元,磁棒2 元,芯片一共10元左右,多圈电位器3.5元, ...

不错!!!!!!!

网友:
襄阳周边
中波白天  603   639  657  711  747   846  1008  1170  1403...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乡好!这是我今早用一台带数显的套件机配合一体机统计的FM电台频率,短波就太多了,就不搞了。

93.3,你是南漳的?
之前这个频率在雷家坡发射,功率5KW,定向天线对准的是襄阳市市区的方向,我们这一带的信号很好,后来无委核查发现功率超标(申请时功率为1KW),功率降为1Kw,现在接收效果很差了。南漳城区都收的不好了。

这些频率中,89.0/91.8/104/105.3都是襄阳本地台,虎头山发射的。105.3效果严重不行。
92.7/95.4/99.8/101.3/107.8这几个是随州大洪山发射的。
87.8宜城发射的卖药台,91.2应该也是宜城发射的。
106是襄州发射的广告台,
还有一个保康聚龙山发射的97.3,我这也可以收到。

我老家那边,用灵敏度高的收音机,有些地方还可以收到钟祥和河南内乡的FM电台,具体频率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93.3,你是南漳的?
之前这个频率在雷家坡发射,功率5KW,定向天线对准的是襄阳市市区的方向,我们这一 ...

是啊,几个弱信号只有调谐灯亮,但可以正常收听,其他的都很清楚,大部分可以使立体声指示灯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