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和牡丹 双调谐 电路 对比

楼主(2024-03-23):
这次收的长城JT702-1收音机的声音还是蛮好的,看了一下电路,是双调谐的。但是和 牡丹的双调谐电路相比,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有没有老师给指点一下,这两种双调谐的各自特点 和 两者的差别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效果?
另外,对于长城的双调谐电路,在没有仪器的情况下,该怎么手工调整才能最接近达到设计的效果?

网友A:
这是电感式双调谐,比电容式双调诣调整起来容易些,因为带宽耦合度己定局,只要调磁帽声音最大基本没问题,我比较喜欢采用,缺点是没电容式带宽可调节,甚至调出接近理想的矩形,在南方潮湿环境问题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感式双调谐,比电容式双调诣调整起来容易些,因为带宽耦合度己定局,只要调磁帽声音最大基本没问题, ...

谢谢解答。
但是我不知道电感式双调谐和电容式双调谐 该怎么看电路图?是B2 中周没有谐振电容吗? 能否指明一下?

网友:
长城JT702-1双调谐B2是自耦变压器形式,牡丹649双调谐B2是双线圈形式,区别不大,具体性能要看圈数比。

网友B:
老师好,我有一个JT702型2波段9晶体管交直流两用收音机,度盘的漆全部掉完了,不知道老师的收音机度盘是什么样的?两者是否通用?
如条件允许的话,希望老师能给扫描一个玻璃度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好,我有一个JT702型2波段9晶体管交直流两用收音机,度盘的漆全部掉完了,不知道老师的收音机度盘是什 ...

你好,这两种收音机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但是我不知道电感式双调谐和电容式双调谐 该怎么看电路图?是B2 中周没有谐振电容吗? 能 ...

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电感双调谐 什么是电容双调谐, 这里的电感电容指的是 前后信号传播的方式。
如图:这个蝴蝶772的双调谐是电容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但是我不知道电感式双调谐和电容式双调谐 该怎么看电路图?是B2 中周没有谐振电容吗? 能 ...

电容式双调谐电路

楼主:
那个C8  15P的电容就是电容耦合的吧?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C8  15P的电容就是电容耦合的吧?谢谢老师!

就是双调谐中周的联系纽带,耦合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两种收音机是不一样的。

谢谢老师,我再继续等缘分吧。

网友:
这两个双调谐中周的偶联方式不是一样吗?都是电感耦合,有的双调谐中周是电容耦合的

网友C:
哪位老师知道这两台收音机双调谐中周具体数据?特别是耦合电感在中周是多少匝?每个中周的线圈数据都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位老师知道这两台收音机双调谐中周具体数据?特别是耦合电感在中周是多少匝?每个中周的线圈数据都是多少 ...

没找到相关资料。但,根据线路判断,牡丹机用的是SZP7和SZP1;长城用的是BZX-6-1和BZX-6-2,具体匝数例表查得到。经验是耦合线圈大多为一匝,配510pf环路为一个常数,耦合线圈不计在内,但抽头可能有变化;前一阵修了几个牡丹机才发现抽头不一样,接地点也不一样,但中周标号一样,小心拆开仔细点圈数有差别,照旧绕好一次过关,也许磁芯不同,也许硅锗,没弄明白什么玄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