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890C+万用表 奇力士1500LS电批 858D热风 百格刀 电络铁示波器探棒

楼主(2024-03-23):
VC890C+万用表 奇力士1500LS电批 858D热风 百格刀 电络铁示波器探棒
如图
广东
上门测试自提
提付
买家

东东如果可以,请在确认后2小时内付款,以免楼下有需要不用等。

TKS-1500LS电批,接220V的电源线剪掉了,接220V交流电,正常使用,自己回去接线吧,38元包圆通快递非偏远。

两块 VC890C+万用表,只做如图测试,出厂封签还在,需打理,出配件一起28元不邮,35元包圆通快递广东省内,外地不出。

858D热风焊台,风量旋钮碰坏了,可调电位器也搞断了,手柄插座处的塑料面板也压裂了,电路板一个固定销也压断了,手柄尾部有胶布包裹,现在除调风量不行外,其它功能正常,调温也正常,问题件,只出广东省内,35元不邮,或者45元包圆通快递广东。

2把百格刀,38元包圆通快递非偏远、

3根可调温电络铁+2根陶瓷芯手柄+3根60M示波器探棒,3根可调温电络铁一根开机灯亮不发热,另两把一把不显示会发热芯,最后一把既不发热也不亮灯, 2根陶瓷芯手柄,陶瓷芯都是好的,示波器探棒没有示波器来测试,不明好坏,东东一起32元包圆通快递非偏远。

网友:
858D热风焊台,风量旋钮碰坏了,可调电位器也搞断了,手柄插座处的塑料面板也压裂了,电路板一个固定销也压断了,手柄尾部有胶布包裹,现在除调风量不行外,其它功能正常,调温也正常,问题件,只出广东省内,35元不邮,或者45元包圆通快递广东。

可以出辽宁,要了

网友:
858D热风焊台,风量旋钮碰坏了,可调电位器也搞断了,手柄插座处的塑料面板也压裂了,电路板一个固定销也压断了,手柄尾部有胶布包裹,现在除调风量不行外,其它功能正常,调温也正常,问题件,只出广东省内,35元不邮,或者45元包圆通快递广东。

网友:
可以出,上海要了

网友A:
两块 VC890C+万用表,只做如图测试,出厂封签还在,需打理,出配件一起28元不邮,35元包圆通快递广东省内,外地不出。广东省内要了,PM

网友B:
3根可调温电络铁+2根陶瓷芯手柄+3根60M示波器探棒,3根可调温电络铁一根开机灯亮不发热,另两把一把不显示会发热芯,最后一把既不发热也不亮灯, 2根陶瓷芯手柄,陶瓷芯都是好的,示波器探棒没有示波器来测试,不明好坏,东东一起32元包圆通快递非偏远。
山东可以出的话,要了。

楼主:
风枪有休眠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根可调温电络铁+2根陶瓷芯手柄+3根60M示波器探棒,3根可调温电络铁一根开机灯亮不发热,另两把一把不显示 ...

3根可调温电络铁+2根陶瓷芯手柄+3根60M示波器探棒,3根可调温电络铁一根开机灯亮不发热,另两把一把不显示会发热芯,最后一把既不发热也不亮灯, 2根陶瓷芯手柄,陶瓷芯都是好的,示波器探棒没有示波器来测试,不明好坏,东东一起32元包圆通快递非偏远。
山东可以出的话,要了。            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 VC890C+万用表,只做如图测试,出厂封签还在,需打理,出配件一起28元不邮,35元包圆通快递广东省内, ...

网友C:
858D热风焊台,要了,东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858D热风焊台,要了,东莞的

858D热风焊台,要了,东莞的   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根可调温电络铁+2根陶瓷芯手柄+3根60M示波器探棒,3根可调温电络铁一根开机灯亮不发热,另两把一把不显示 ...

网友:
拆配件绝对好用!

网友B:
货款已付,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货款已付,请查收!

款已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