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怪事 百思不解 发出探讨

楼主(2024-03-23):
晶体管整流滤波  整流后  直接接电容  电容两极测得的电压应该是变压器输出点的1.414加上负荷也该是1.2左右  但是低压测试硒整流输入电压为21伏-0伏-21伏  接硒整流  出接电容  不加负载  测得电压是19伏多一点  不满百分百  按原理  电压取决于电容  如果出来就接扼流圈没问题 现在是接了电容  1。4   1.2是由于接了电容决定了的  为啥会这样  百思不解

网友A:
怪事,怎么这年头还有使用硒整流,我已经近五十年没有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26片一组  耐压需要 每片按18伏耐压  玩胆机500伏之内安全
大家的观点都对  但是晶体管 集成块  已经到 ...

硒片的导通电压压降介乎于晶体管和电子管之间,前者零点几伏,后者几十伏,硒片根据每组数量多少大致在几伏到十几伏甚至更高些,如果长期不用的话那么更高,我用晶体管图示仪实际测量过,图示仪上看的很明显。假如你这组硒片的压降为7.5V,那么实际交流电压就是21-7.5=13.5V,那么空载输出就是13.5*1.414=19V。这个数值是我根据你的描述估计的,仅供参考

网友C:
如果为全波整流,最高反向电压为21*2.83=59.4V,也就是要大于60Ⅴ,一片耐压18V,每组需4片,如为全桥则减半,每组需2片。楼主没讲是全桥还是全波整流,也没讲每组有几片。如为2片且全波整流,那么硒片已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现象道理非常简单,先问下你用的硒堆每组是几片?

26片一组  耐压需要 每片按18伏耐压  玩胆机500伏之内安全
大家的观点都对  但是晶体管 集成块  已经到了两纳米的程度了 但是电子管依然有人热衷于  所以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别人说的别人也知道  硒整流缺点众多 唯一的优点  也是存活到现在的原因就是前级电路声音好。  你没试过就不要指点江山了。

网友B:
这个现象道理非常简单,先问下你用的硒堆每组是几片?

网友D:
过时的技术了,別用了,当个文物收藏吧!不喜但别骂俺,俺是好心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怪事,怎么这年头还有使用硒整流,我已经近五十年没有用了。

你没用  那是你的事  请别把你的事  在这里太当回事。

网友:
可能让硒给吃了!

网友E:
    不接电容试一试,如果电压低于21V,就是硒整流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接电容试一试,如果电压低于21V,就是硒整流器有问题。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测量每一片硒整流器的压降就明白了

楼主:
估计还是硒整流长期不用  没有激活的事  所以先低压给两个小时  让后正常压激活了再看

网友F:
我用B250C125和B250C150对比,整流后大概为输入电压(市电)的1.05-1.06倍,这是没接电容。接电容后,大概是1.2倍。和晶体管桥没什么大区别。估计是硒整流器问题。

网友G:
有数字直读的示波器吗?用示波器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B250C125和B250C150对比,整流后大概为输入电压(市电)的1.05-1.06倍,这是没接电容。接电容后,大概 ...

是的  问题是比在硒块上  放的时间长了  需要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数字直读的示波器吗?用示波器看。

怎么接示波器  给张草图  谢谢

网友:
硒整流器,,,,
四十年前拆过,用菊花片压着连接的,
那是真的菊花状的垫片,,,
但愿是我想多了。

网友:
涨知识了。原来硒整流器放置时间长了还需要激活。

我这里还有一个全桥硒整流器,明天通电试验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
可以测下硒整流耐压 漏电流。

网友:
      硒整流器的导通损耗较高,反向漏电流较大和关断速度较慢,因此整流效率较低,且性能不稳定,体积大。这是前人很久以前探讨出来的结论。于是研制锗及具有更高的效率的硅整流器代替硒整流器。如今有人玩这硒整流器,所以觉得是怪事。
      的确,世上玩什么都有,那是人家的事,不能在这里太当回事。

网友:
PNP二极管0·3V,NPN二极管0·7V,量量硒整流几V。压降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过时的技术了,別用了,当个文物收藏吧!不喜但别骂俺,俺是好心提醒!

当文物占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H:
当文物占地方

依你怎么办?卖废品?扔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技术问题 最好是就谈技术  你嫩着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26片一组  耐压需要 每片按18伏耐压  玩胆机500伏之内安全
大家的观点都对  但是晶体管 集成块  已经到 ...

对!老收音机性能不如新收音机,但俺就喜看老收音机的样子,喜欢听老收音机的声音呢!

网友:
第一次听说激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为全波整流,最高反向电压为21*2.83=59.4V,也就是要大于60Ⅴ,一片耐压18V,每组需4片,如为全桥则减 ...

楼主描述了输入电压21~0~21,说明是全波整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26片一组  耐压需要 每片按18伏耐压  玩胆机500伏之内安全
大家的观点都对  但是晶体管 集成块  已经到 ...

我也是用硒片做了前级的电源,因为它的声音和晶体管电子管都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硒片的导通电压压降介乎于晶体管和电子管之间,前者零点几伏,后者几十伏,硒片根据每组数量多少大致在 ...

非常正确 我过程中测量过 基本就是你的结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描述了输入电压21~0~21,说明是全波整流

是全波整流  相当于一个电子整流管  再次的感谢你  专业  严谨  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用硒片做了前级的电源,因为它的声音和晶体管电子管都不一样

是的  味道不一样  所以虽然傻大黑粗  却令人锲而不舍  富有魅力。

楼主:
现在已经加压  414-0-414伏  负载电阻15.5k不加电容  整流后直流电压326伏
按0.9降压算  晶体管整流乘以1.4加负载是1.2左右  不加电容  是0.9加负载应该是再减低0.2所以可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怎么接示波器  给张草图  谢谢

我是想先排除仪表的问题。因为有些万用表对真有效值不能区分,绝大多数万用表没有DC+AC功能。而示波器基本没这个问题。
能看到波形,如果整流桥损坏一组,譬如变成半波了,也能看出来,数字示波器能直读出来直流,交流纹波等等,比较方便。

你如果用示波器的话,高压注意安全,看示波器探头的耐压范围,那个范围一般是P-P的要注意,还有注意接地。如果你先前说的21V,则问题不大。

硒整流,我用过,压降是大些,但也不是很大,几V的样子,当然高压硒堆的压降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想先排除仪表的问题。因为有些万用表对真有效值不能区分,绝大多数万用表没有DC+AC功能。而示波器基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I:
又不虚心,又固执,喜欢问问题还要怼回答问题的人

这和国宝帮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又不虚心,又固执,喜欢问问题还要怼回答问题的人

这和国宝帮有什么区别?

你觉得你很有水平  回答是施舍。  你觉得你对那是你的认知  探讨而已  没人勉强你回答 回不回答是你的权力  接受不接受也是人家的权力  礼貌是基础 没有基础的人最好是各自为安  各走各的比较文明  理性

楼主:
我的帖子  聚在一起  抱团取暖  取长补短  共同提高 古人云 三人行必有我师  这里再次声明一下  探讨讨论各抒己见但请谈技术 以理服人  别装老师  回答是施舍一样 的心态  自恋的冒了烟  这样的人多了我们各自为安 请你不要打搅我  我的梦你我不是同路人  别让我再感到恶心。人有所长  所以在一起互勉。那算个什么东西  ?这里只有朋友 没有自明高明的先生。看你恶心了。听懂没?

楼主:
要问题多发帖探讨学习 是我的权力  坛的赋予  你个什么东西  有权力干涉

网友:
如果此坛还有人再理你

那真是没皮没脸了

立贴为证

楼主:
有干涉别人  你有什么权力?真没办法  下次不想在我的帖子里看到你。别牛二

楼主:
谢天谢地  在我这里在的看不到装先生的了。咱们是土包子  请不起先生

网友:
息怒,息怒,不要搞的跟仇家似的,没必要连发贴表达不满,否则一个技术贴就成打嘴仗的贴子。

网友:
硒片反向电流比较大,所以整流效率会有所降低,体现在输出电压不太符合估算公式。

楼主:
我来这里就是和同好者图一乐  所以随便聊天探讨些老古董的东西。大家以礼相待  聊聊玩玩轻松愉快  不是来这里受训的  这里没有高科技  说了多少次了  你觉得你属于高科技人才你来错地方了  但是还是有人真的    惹不起  请你去仙山瑶池吧  这里就是过去的过时过气都技术产品聊聊乐乐。惹不起 总躲得起吧  我的帖子里  请你别进来 可以?

楼主:
问题多  发帖多  来这里就是回味过去的技术  再回温一下  扯蛋 闲聊  追索  轻松  没有高科技  不讨论高科技  都是过时的东西  所以别来指点一二显得你厉害  高科技领域里  你毛都沾不上的    自恋有个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