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传说中的“红屏”吗?

楼主(2024-03-23):
一台集成小胆机,5AS4A整流,前几天只是几只6L6GC发出蓝光,今晚开机突然不出声了。用手稍微触碰了一下5AS4A,恢复正常。但在开机半小时后突然声音变得微弱,5AS4A红彤彤的。赶紧关机,再开机又正常了,感觉箱子中电流声有些大了。

网友A:
感觉你那几个开始发蓝光的管子才是先不正常的,蓝光那么厉害,通常是管内真空度严重下降造成的,所以整流管红屏除了电容漏电的原因外也可能是那几个管子真空度下降造成屏流不正常导致整流管红屏。不过根据你的描述,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如果那几个功放管是采用固定偏压的形式,假如固定偏压回路接触不良导致那几个功放管电流大增造成蓝光,你触碰了一下有些小震动使得固定偏压又暂时正常所以整机也暂时正常了,但是半个小时后偏压又不正常导致功放管屏流大增无法工作无声了,同时屏流大增使得整流管红屏了,都是估计的,仅供参考

网友:
红了,检查一下滤波电容是否漏电。或者电路中有其他局部短路的地方。
这是整流管严重过载了。

楼主:
感谢海版指点,明晚打开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那几个开始发蓝光的管子才是先不正常的,蓝光那么厉害,通常是管内真空度严重下降造成的,所以整流管 ...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这台胆机型号是Knight KN-755,刚淘到手。
对于胆机我也是刚接触,基本从零开始。下面附上电路图(电路图型号是740,差异不大)

KN-740B

KN-740B

网友:
现在的管座弹性以及孔分布精度都欠佳。重新插拔一下电子管,摇晃摇晃也许会好一些。红屏是 过载了可能与你这功放管蓝光(太厉害了)有关。降低B+电压会得到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热心回复。这台胆机型号是Knight KN-755,刚淘到手。
对于胆机我也是刚接触,基本从零开始。下 ...

是古董机?
那高度怀疑 滤波电容或者耦合电容有漏电情况。
以前甚至听说过胶木管座漏电的,目测啥事没有,万用表也测不出,开机几分钟就烧保险

网友C:
这图发的、没有一张是正的!治疗老年颈椎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图发的、没有一张是正的!治疗老年颈椎病

拍正了的话看不到“红屏”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古董机?
那高度怀疑 滤波电容或者耦合电容有漏电情况。
以前甚至听说过胶木管座漏电的,目测啥事没 ...

昨晚仔细检查一遍,最终发现整流管时好时坏的原因是5AS4A的第二脚略微松动,导致内部接触不良。也不知道该如何修复。已经从别的机器上面调换了一支。接触不良这支没办法平放使用,直立插到别的胆机上倒是将就用。测量相关电压以及电容都还行。也不知道红屏是不是与上述接触不良有关(红屏时顶部两点不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那几个开始发蓝光的管子才是先不正常的,蓝光那么厉害,通常是管内真空度严重下降造成的,所以整流管 ...

您好,最初也疑惑几只6L6GC蓝光问题,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有些信息显示这个美国60年代的Sylvania 6L6GC管内部冲了什么氩气,所以发出蓝光,这属于正常。半信半疑的  附上几张网上看到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