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变压器特点

楼主(2024-03-23):
我记得工频变压器E型变压器效率地空载电流大,优点是过载能力强
环型变压器输出波形好效率高空载电流小
缺点时容易磁饱和
最近玩开关电源时看到上面的高频变压器
都是E型的。而逆变焊机都是环型
突发疑问,这种高频变压器的特点跟工频一样吗?假如一样,逆变焊机用环型变压器不怕比饱和吗?

网友:
不知道高频变压器有没有环形的。

网友A:
焊机不都是环形的。
mos管焊机,用的是E型,大多数IGBT焊机用的是环形,有用非晶磁环的,也有用铁氧体的,有个易特流IGBT焊机用的是E型。
以前卤素灯用的那种转换器,大多用环形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机不都是环形的。
mos管焊机,用的是E型,大多数IGBT焊机用的是环形,有用非晶磁环的,也有用铁氧体的, ...

我知道我就是想知道高频变压器的形状跟工频变压器特性一样吗?比如说高频环型变压器会像工频环型变压器那样容易磁饱和吗?

网友:
有一些E型磁芯的高频变压器,要在磁芯上打磨出两个气隙,目的是为了防止饱和。

网友:
磁环不好开缝隙。也不好控制缝隙大小。
E磁芯垫张纸,捆紧捆松一点就能控制缝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我就是想知道高频变压器的形状跟工频变压器特性一样吗?比如说高频环型变压器会像工频环型变压器那 ...

高频变压器磁芯有EI、ER、EE、PQ、RM等很多型,外形比工频变压器铁芯多。

高频磁环压制时内部颗粒有间隙,形成等效的气隙,所以磁环不用开气隙也不易饱和。
EI、ER等型的磁芯用于反激拓扑时需要开气隙,否则很容易饱和。

网友:
E型变压器不是过载能力强,是过电压能力强,过载能力弱。过电压能力强的原因是漏磁大,过载能力差的原因是线包层数多,散热差。

高频E型铁氧体多见,导磁率几千高斯,也是留磁隙防饱和。磁环一般粉芯压制,导磁率几十至几百比较常见,这么低的导磁率,哪里还有饱和的说法。

网友:
樓主朋友想知道的是工頻變壓器和高頻變壓器的不同之處。

工頻變壓器多使用硅鋼片材料,磁滯囘缐較圓緩、飽和磁通密度較高,磁滯囘缐綫性較好的部分大約佔最大飽和磁通密度的25%以下。

高頻變壓器多使用鐵氧體材料,磁滯囘缐較陡直、飽和磁通密度較低是工頻材料的1/3以下,而磁滯囘缐綫性較好的部分大約佔最大飽和磁通密度的50%以内。

网友:
     如果把E牛磁通密度设计的和环牛一样,照样容易饱和,并且空在损耗会高的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