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电桥型号,最高10K频率,最好带直流偏置

楼主(2024-03-23):
求各位老友能推荐一个LRC数字电桥的型号,小台式,别太大了。经久耐用。
频率有100HZ,1K 和10K 三个频点就行,最好带直流偏置。

价格 别太贵了的。

网友:
LQ-9101         唐老鸭

网友A:
如果入手二手,瓦叔有经验,可以咨询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入手二手,瓦叔有经验,可以咨询他。

谢谢,就是考虑入二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就是考虑入二手。

本坛仪器专家ID:washu,大家都叫他瓦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坛仪器专家ID:washu,大家都叫他瓦叔

  非常感谢。

网友B:
常州同惠;二手TH28XX系列;在用TH2810(100K,10K,1K);价格二百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州同惠;二手TH28XX系列;在用TH2810(100K,10K,1K);价格二百左右。

2810系列有的最高就1K赫兹。
而且也不带直流偏置啊

网友:
dcr功能吗?好像很少用。俺都是拿来看滤波电容参数的,100k也是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810系列有的最高就1K赫兹。
而且也不带直流偏置啊

海版,还有辍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