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带机录音问题

楼主(2024-03-23):
磁带机录音,录出的音频失真重
我的录音放法是用手机插耳机插口直接连磁头录音,是没有放大导致的原因还是必须用专门的录音机才行?

网友A:
为什么要直接接磁头?
建议接线路输入口。
从这里进去,要对信号预加重,
放大到合适的电平,再加上偏置,
最后才送到磁头进行录音
你一步登天,简单粗暴了。

网友:
磁带录音最好使用“线路输入”插口,录音机内部有处理电路,普通录音机没有此插口,可以把手机音量开大,放在录音机前半米远,用MIC录音,环境要安静,录音效果可以接受。
楼主这种操作,音频未经处理,磁头没有偏置,是直接演示录音原理

网友:
有当年第一代“钢丝录音机”的豪迈气概.....

敢想、敢做、

简单、直接、

网友:
一般磁带录音需要合适的音频电平幅度,超出就会失真,时间太久了,记不清数值了,可以搜索下

网友:
信号太强了需要衰减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直接接磁头?
建议接线路输入口。
从这里进去,要对信号预加重,

因为没有专门录音的,脑子想到了一种录音方法:电生磁,磁生电;接到磁头上想着可以录音出来,但是音质并不太理想现在我又绕了个小变压器匹配磁头的阻抗,比原来直接好了很多但是声音沉闷不声亮,还有我那录音方法极其粗糙用一个只能放不录的随身听接磁头录音。
还有就是放音磁头我现在当做三个东西来用,录音,放音,消音

网友B:
录音时磁头需要偏置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录音时磁头需要偏置的啊

怎么偏置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直流偏置,给磁头加一个很小的直流电流,

网友:
电脑 MIC接口 +软件。

网友C:
直流偏置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流偏置电路

上面的电容,电阻参数是什么

网友:
我记得还需要频率均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直接接磁头?
建议接线路输入口。
从这里进去,要对信号预加重,

NAB录音均衡.....

可惜录音机时代已经冷落了,网上资料更是凤毛麟角...

网友:
磁头录音需要偏磁,有直流和交流两种,直流偏磁录出来背景会有卡了卡了的无规律杂音。交流偏磁背景干净。
需要偏磁的原因是磁带有一定的矫顽力,需要足够强的磁场才能磁化,纯音频小音量产生的磁场根本就无法磁化磁粉,会差生如乙类功放的交越失真、
如果磁带不是空的还需要消磁磁头消磁,不消磁,会叠加前后两种录音声音,消音磁头直流和交流是不一样的构造。
另输入的音频不需要均衡。但是放音以为磁带的特性,,需要磁头放大器进行高低音补偿年代旧了有些忘了。当年把自己一个直流偏磁的为改为交流偏磁,振荡电路利用的是交流消音头谐振,即是消音头也是振荡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电容,电阻参数是什么

电解5u~10u,无极性电容0.1n,传输信号的电阻10K左右,接电源的电阻20K-30K,前面都是估计值,除了电解电容,其他的都与磁头的参数,频率特性有关。
信号输入电路上并联的RC,低频时通过电阻衰减限流,高频通过电容,因为磁头对高频衰减很大,所以录音时衰减低频,提升高频,接电源的电阻给磁头提供一个偏磁电流,使录音时信号落在磁滞线的线性区,降低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