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海燕B411问题多多

楼主(2024-03-23):
机器自激比较严重,低端的灵敏度很低,用信号发生器,低端在离天线很近才能收到,高端稍微好一些,换了振荡中周,换了可变电容,无效果,另外,转动可变电容,不同的位置竟然可以收到一样的信号,不知如何下手修理,是中频465K不准了吗?

网友:
先上电路图

网友A:
换了振荡中周,换了可变电容,无效果,

既然有信号发生器。

本着从后往前的路子,先测定下中放,是否有故障或者失调了。

网友:
把各级管子静态电流校正一下吧  管子参数有变化了

网友B:
先更换C19,C20试试看

网友C:
在各级静态电流基本正常的前提下(BG1静态电流0.3~0.4ma):
1,临时短路C1b,看R2压降是否明显下降?无明显压降则检查C3/C4/C21,临时断开D1。
2,上述检查正常,再检查D4,C11/C12/2L465分别并联0.01μF电容判断是否正常,C8并联22μF电容判断是否正常。
3,主要问题解决后如果音量低,检查C18是否失去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更换C19,C20试试看

C19,C20跟收台没多大关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振荡中周,换了可变电容,无效果,

我的想法也是从后级往前级找,注入465K信号看看是哪里失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各级静态电流基本正常的前提下(BG1静态电流0.3~0.4ma):
1,临时短路C1b,看R2压降是否明显下降?无明 ...

这总软故障得每个原件都要查,慢慢代换看看吧

网友:
我感觉楼主有点抓瞎,思路给您理一下,1先查整机电流是否正常;  2再查各管工作状态 ;3将以调乱的中周尽量恢复初始;  4检查各三极管电容电阻是否正常;  5最后通调。

网友:
用云母电容(270P)换掉C5试试

网友:
检查各管工作点,D2D3的电压多少?这个很容易故障。然后再看270p的电容容量。再检查中频对不对。有示波器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