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网上找到的中夏108电路图,求完善封装

楼主(2024-03-24):
前几个月买了套教学收音机:中夏108(WW818),全套配件20元以内,一装就响。心思活跃了,既然中周套件有了,为啥不自己打板折腾一下呢
下载注册了嘉立创,准备把电路图画出来,才发现自己眼高手低,很多零件的封装找不到,根本画不出来
前几天在嘉立创发现已经有人把电路图画出来上传了,https冒号//lceda点cn/modules/shou-yin-ji_42f202b8fa8840288c38a64b8f562011
把文件用AD格式导入到嘉立创转PCB,发现电路图不完善,自己试着去完善,才发现自己眼高手低,搞不定
现在把电路图传上来,坛里老师有空完善一下电路图,然后就可以折腾了

编辑错误,今天无法上传更多附件

网友A:
嘉立创开源的电路图,没有PCB图吗??为何要用AD,直接嘉立创打开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嘉立创开源的电路图,没有PCB图吗??为何要用AD,直接嘉立创打开就可以的。

没找到 ,只找到图纸,而且转成PCB时,封装和图纸都有错误

这是电路图

这是电路图

提示错误1

提示错误1

提示错误2

提示错误2

收音机_2024-03-24.schdoc

AD格式才能保持部分封装

网友A:
我打开看了的确只有原理图,,封装自己填就是了,毕竟没人比你更了解你手里的元件的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开看了的确只有原理图,,封装自己填就是了,毕竟没人比你更了解你手里的元件的尺寸。

自己DIY,最难的就是中周,现在中周套件有了,我就想利用这图纸和套件,先把机做出来,
共享在坛里,大家根据自己零件,在嘉立创慢慢增改
例如北极兵老师增加三个零件改成独立本振,在电路图增加三个,然后改一下PCB 相对简单多了

这是某宝的套件

这是某宝的套件

网友A:
你用嘉立创网页版,右键,放置元件,搜索中周,用户贡献。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只要引脚差不多的,可以到PCB再更改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嘉立创网页版,右键,放置元件,搜索中周,用户贡献。看看有没有你想要的。只要引脚差不多的,可以到PC ...

谢谢,有空试试

网友B:
这是教学收音机套件的图,网上买这种套件花十几元什么都有了,但是这个图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如果想自己DIY中波收音机,那么,我建议接收部分变频到检波按照白鹤4B2的线路做,音量电位器换成47k,检波二极管换成1N4148,二极管稳压器的供电电阻R1换成1k~1.5k,其它不需要改动——如果可变电容和振荡线圈用教学套件的,那么C5须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教学收音机套件的图,网上买这种套件花十几元什么都有了,但是这个图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如果想自己DI ...

大佬真是厉害,,这种电路,俺是看不了的,,,嘿嘿。。感觉好难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文档从什么地方打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文档从什么地方打开的?

度娘  嘉立创 收音机 两个一起
出来后 选“”在编辑器中'打开(浏览器)
然后你选择导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