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8124不能用VIPER22代用吗

楼主(2024-03-24):
一台电陶炉不通电,拆开发现芯片(8124)炸裂,300v滤波电容鼓包。
拆下电路板,背后8124供电整流部位出现过明显打火焦黑,导致电容器和8124损坏。
反复将焦黑部位刮干净,更换滤波电容,用VIPER22代换8124后,涂胶绝缘,室温下固化。
通电试机,指示灯顺利点亮,触摸开关键开机突然砰一声,机内冒烟……
赶紧断电后拆开外壳,发现是18v滤波电容炸~
因为太晚了的原因,于是扔它一边,睡觉去了^_^

8124典型应用电路图

VIPER22典型应用电路

有人说用22代换8124,要在3、4之间加18v稳压二极管。
炸18v电路中滤波电容,就是因为没加它的原因么^_^

楼主:
更换成VIPER22后

下图,留有安装18v稳压二极管的空位

按开关机键开机后炸的电容器

网友:
VIPER12 的3脚是FB脚,和PN8124不同,
VIPER12代替的话,的确必须要加上18V到FB脚

网友A:
换一个变压器,比开关电源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变压器,比开关电源耐用。

有道理。
昨晚砰一声,现在还在回响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