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用RC网络或晶滤代替LC选频回路,正回授下会发生什么变化?

楼主(2024-03-24):
偶然想起了一个问题:

在高频放大电路里,常规的LC选频回路,在正反馈(再生)状态下,幅频特性曲线会变得更加尖锐,通带变窄,选择性有所提高(只是有限改善,曲线底部依然宽大);
由此联想到,选频回路还有其它形式:如晶体滤波器、RC选频网络,,,还有我不知道的,,,,

疑问:
1)晶体滤波器(原有特性有的是良好矩形特性、有的是尖峰特性)在正反馈状态下幅频特性曲线有无变化?有什么样的变化?
2)只用阻容元件构成的窗口滤波回路(RC带通),在正回授状态下幅频特性曲线有无变化?有什么样的变化?

延申的问题--------------以前问过,好像没有得到十分明确的答案:
3)双调谐回路(平顶会双峰)在正回授下,幅频特性曲线有没有变化?有什么样的变化?

由于数学分析能力不够,在此请教坛友,提前致谢!

网友:
RC选频多用于振荡器,比较典型的就是RC桥式低频正弦波振荡器。在载波频率很低的场合,也有用也有用RC+放大器组成的有源滤波当做接收设备中频滤波器的,比如说CD9088、CXA1600。

网友A:
你好,

据我个人理解,如用晶体做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此时晶体的作用于电感,振荡频率会略低于晶体标称频率。但因为Q值极高,用频谱仪测试时会发现输出频率会“很纯”,峰顶非常尖。

如果用RC移相则正好相反。因为Q值低,在频谱仪上表现相当“宽大”。

没有用双调谐回路做过振荡器。但从理论上来讲既然反馈系数大于一的频率都有起振可能,则频谱仪上显示应该为:如果未过偶合,则是单峰(或平顶);如果是过偶合,则是双峰。

振荡器不是完美的“单频率”输出器,而是有一定的带宽(还有高次谐波)。而其宽度则与谐振回路的带宽(Q值)相关。那也就是为什么有独立本振的混频器的噪声系数往往要小于变频器:因为本振回路Q值容易做高,输出频谱窄(此外还有本振注入强度容易受控等)。

供参考。

网友B:
RC不能选频,只能滤波,因为幅频特性不好,做不到对某一个频率衰减小,其他频率衰减大,何况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据我个人理解,如用晶体做电容三点式振荡器,此时晶体的作用于电感,振荡频率会略低于晶体标称频 ...

谢谢您上述4个方面的描述;受教了。

1、晶体做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确实作信号发生器的实际频率会略低于晶体标称频率;

2、用RC移相则因为Q值低,在频谱仪上表现相当“宽大”---原先从书上了解这种振荡正弦波很纯,现在明白说的纯是指波形失真小,不是指频谱;

3、对双调谐理论上如果未过偶合,则是单峰(或平顶);如果是过偶合,则是双峰----原先这一点一直是模糊的,先接受;

4、独立本振有利于高Q下谐波少,比变频信噪比好;

发帖前的原本理解是基于以前的认知:
      振荡是过临界点(起振点)的正反馈,而收音机的再生在正常应用时是在振荡点以内(临界点以内)的,这时各种选频回路的幅频特性是否变化?
对单LC回路已知尖峰变窄;双回路主要理解是再生是否改变临界耦合度?

      初看耦合度是结构特性(电感耦合或外电容耦合)似乎不变才对,但另一方面再生使得LC回路补充能量,这能否等价于回路Q提高(数值上应该是),如果是Q提高了,那么临界耦合度是否发生变化?如果变化,那么原本单峰平顶的双调谐会否变双峰?原本双峰会否变得两峰距离更拉开?或是:临界耦合度不变,那么单峰平顶向着尖峰、双峰向着单峰及尖峰转化?

     对于晶振是尖峰、单一频率;如果是晶滤(如HW 455等)那样的原本较好矩形系数的滤波幅频特性会否变尖收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不能选频,只能滤波,因为幅频特性不好,做不到对某一个频率衰减小,其他频率衰减大,何况效率很低

我说选频是说错了,我指的是带通,输出端接有截止频率拉开的两个回路(高通、低通网络)(相当于负载),这样的放大器如果有正回授,带通特性会不会变化、怎么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上述4个方面的描述;受教了。

1、晶体做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确实作信号发生器的实际频率会略低于 ...

你好,

无论通过何种手段,如再生,如加大负载阻抗等等,随着Q值的提高偶合度都会增加,即从单峰向平顶或双峰或更宽的双峰过度。那就是为什么不仅可通过变更耦合电容(指电容耦合)或互感程度(指电感耦合)改变曲线形态,还可以用并联不同阻值的电阻来加以调整。

我在实际操作时对双调谐回路通常都设计成较高的QL,然后用并联电阻来达到平顶。当增益过高而接近自激时,在示波器上可以明显看到双峰逐渐突出变宽。因为受到双峰增宽及Q值增大的双重影响,此时对通带的影响程度比较复杂,要依情况而定。

再生可以提高Q值,与增大电阻作用无异。当然了,自激除外。

晶体的Q值极高,远远超过LC回路能达及的程度(超再生也不行),因此即使能加上再生,对通带不会有可视性的影响。

供参考。

网友:
正回授作用到晶体滤波器就是使传输损耗变小,副作用是通频带内的曲线更不平坦,通频带的性状脱离设计者的初衷,所以晶体滤波器最好不加正反馈,还要根据设计者的要求搭配输入输出电阻形成适当的衰减来保证滤波器的性能

lc电路加正反馈可以使曲线尖锐,同时通频带变窄,谐振幅度增加,同时谐振幅度更易受外部因素的影响,比如外接检波二极管,随着二极管导通电阻的变化Q值也会变化,小信号二极管导通电阻大Q值升高谐振电压偏大,大信号二极管导通电阻变大Q值变低谐振电压偏小,回路的谐振电压该大的不大,该小的不小,输入波形和输出波形不对称,也就是失真加大,同时信号通过时的相位差变化也很剧烈,谐波分量也会偏多

rc选频电路如果加入反馈时根据电路的形式不同所需的反馈极性也有区别,不一定是正反馈,也可能需要负反馈,当反馈太强同样是选频的幅频曲线变化更陡峭,相位变化太硬更剧烈,甚至是相位变化会引起反馈极性的改变行成振荡,所以RC选频电路对于引入反馈的局限性更大,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大多数情况下反馈都不能太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选频是说错了,我指的是带通,输出端接有截止频率拉开的两个回路(高通、低通网络)(相当于负载) ...

理论上带通是可以的,但是频率边际不够都,带内的增益低,带外的衰减不大。正常的带通,是个方波才是理想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