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阻检波的问题

楼主(2024-03-24):
今日购得一检波器,外壳上写着输入为75欧姆,而实际测量却为100Ω,为何不是75Ω?是因为高频特性导致的吗

网友:
这种检波器是为了与系统匹配的,作为终端负载的,电阻需要很宽的频响,采用的是无感高频电阻,所以用万用表的欧姆档就可以测试验证。

网友:
直流电阻一般都大于交流阻抗吧.

网友A:
低阻检波器是为约定的50Ω或75Ω系统配置的,有的在内部有匹配电阻,有的需要外配,外配的检波器一般是三端结构,需要接匹配电阻的。

宽带结构的检波器,那个安装元件的腔体是有讲究的,并且配置有微调装置,调节微调装置,实现宽带、阻抗匹配、驻波等满足要求。

你的这个检波器照片不太清楚,看似两个端口的,原则上内部应有75Ω的匹配低阻。如果是三端结构的,可外接匹配电阻,腔体内部元件不能乱放的,考虑到宽带,阻抗匹配等,还应有微调装置。

你这个检波器估计是不合规范的山寨货!

楼主的扫频仪用来做什么,如果进行宽带测试,就需要有合适的检波器,如果只是一般用用,就可以降低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阻检波器是为约定的50Ω或75Ω系统配置的,有的在内部有匹配电阻,有的需要外配,外配的检波器一般是三端 ...

谢谢老师解答,确实只有两个端口,一个输入,一个输出

网友:
楼主,阻抗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即涉及到容性、感性、电阻三者间的关系问题。

网友B:
你量的是直流电阻。

有网分吗?直接测下看看。

网友:
估计是错版产品,测量一下后面那个电阻可能是75欧,应该焊到前面,还是先盖好,测试一下整过频段范围波动大不大先吧,波动不大不管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量的是直流电阻。

有网分吗?直接测下看看。

并没有网分,测量的就是直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