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3PL3收录机短波本振频率只有一半

楼主(2024-03-24):
中波正常,短波频率范围4-12M,只有高端有台,测本振高端只有6.3M,调振荡线圈最高8M。不调低端1.9M。如图垫整电容换过了没用,振荡线圈不可能有问题。难道是用二次谐波变频,只有一个短波谐波变频没见过。请高手分析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将1BG1静态电流调到0.5ma试试

补充内容 (2024-3-24 18:50):
调大电流的建议也出于提高二次谐波幅度的考虑。

网友A:
我处理过一次,是更换了垫整电容。

无论是二次谐波变频,还是直接的用本振频率。那个可调的范围总是不变的,你看看这个对不对,如果不对的话,肯定周围有原件有问题。这些谐振的电容,电感啥的,有时候用普通的表未必量的出来,当然管子也可能有问题。要慢慢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处理过一次,是更换了垫整电容。

无论是二次谐波变频,还是直接的用本振频率。那个可调的范围总是不变 ...

频率范围1.9—6.3二次变频差不多3.8—12点几。我用的是德生910的频率显示屏,精度应该没问题。还有中波显示频率很准。

网友B:
很正常,看垫整就知道了,举例:
春雷503,短波3.9~12M,只有一个短波段
短振初级22uH(0.18mmQST型导线平绕50圈,5又1/6处抽头,有芯电感量约22uH @2.52MHz,Q值>50),垫整也是2200pF,配270p等容,算算看,低端振荡在2M,就是2次谐波变频的。

网友:
硅管机用二次谐波变频的少见,锗管倒有不少,特别是有二个短波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正常,看垫整就知道了,举例:
春雷503,短波3.9~12M,只有一个短波段
短振初级22uH(0.18mmQST型 ...

是的,我也算过如果是基波4-12M,L应该是5点几(2200垫整电容)。已经找到依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我也算过如果是基波4-12M,L应该是5点几(2200垫整电容)。已经找到依据了。

请问,第5条,怎么在使用一组震荡的情况下让波段开关选择各自波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第5条,怎么在使用一组震荡的情况下让波段开关选择各自波段呢?

你看春雷3P7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