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555与PMOS组成双稳态开关的问题

楼主(2024-03-24):
想用NE555做成双稳态的一键开关,由于OUT端只有200mA的输出,于是想着给后面加一个MOS管,提高输出能力,一番学习后,分别做出了NE555的双稳态一键开关和PMOS的开关电路,但是将二者结合到一起的时候Multisim一直报错。

下面的图片,图一是将两者结合到一起的状态,开始仿真,不报错,轻触开关按下后报错,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求解!!!
图二中,用高低电平控制三极管基极,功能正常,三极管基极高电平时PMOS导通,低电平时PMOS截止。

网友A:
如果只在芯片的电压范围内使用,三极管都不需要,只需在芯片输出端和R5下端之间反向接个二极管即可

网友B:
用NE555做单键双稳态电路我试验过,关断后仍有电流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在芯片的电压范围内使用,三极管都不需要,只需在芯片输出端和R5下端之间反向接个二极管即可

修改后问题依旧。。。

网友C:
我没仔细看,更没动鼠标去仿,不负责任瞎说一句:
把下图的S1,换成上图的那种S1,然后仿真下图,看看报错不?

网友D:
试下这个,偶尔报错,凑合能用,也许问题出在软件非正版
按"空格键"启动自复位开关,按键间隔稍长一点,比如30秒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下这个,偶尔报错,凑合能用,也许问题出在软件非正版
按"空格键"启动自复位开关,按键间隔稍长一点,比 ...

十分感谢,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没仔细看,更没动鼠标去仿,不负责任瞎说一句:
把下图的S1,换成上图的那种S1,然后仿真下图,看看报错 ...

不行啊,没有用NE555的那张图实际上只是模拟了控制端高低电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NE555做单键双稳态电路我试验过,关断后仍有电流输出。

十分感谢,已经考虑用专用的on/off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