硒块 拆了装上 不听话了

楼主(2024-03-24):
十多年前  胆艺轩网站的一个爱好者和他谈起硒整流  他很便宜的卖给了我八组硒整流器  每组二十六片  十几年的过程中  拆开过一组  东西都在  这次利用  其它七组正常  全部按坛里高手的指点  逐渐加压激活了  今天把拆过的一组找出来  按照原来的组合重新武装  通电 没反应了  对照其他组的组合方式连接的  但是就是不理你了1。谁组装过硒整流片  指点一下。其实七组也用不完  但是东西总想不要废掉  就是想起死回生让它再正常化。

网友:
原来的硒堆组装好后外面要喷一层漆,拆开重新组装后要菊花片找到原来的位置,不然就有可能接触不上毛面,这组就不通了。当然首先要保证每片是好的

网友A:
硒整流耗电大导致发热量也大,压降大体积也大,用快恢复二极管不好吗?

网友B:
每一片单独测试下看看啥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片单独测试下看看啥结果。

怎么测试?

网友C:
测量硒片与测量二极管完全一样。光滑面为正极、带外框的毛糙面为负极,用万用表测成单向导通特性。
组装硒片一定要把花垫与硒片之间连接面处理干净、最重要的是绝缘垫一定要摆正、不能偏心!最后测量每片之间正向导通的阻值、应该一样或很接近,差别太大、说明没处理好,拆开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硒片与测量二极管完全一样。光滑面为正极、带外框的毛糙面为负极,用万用表测成单向导通特性。
组装 ...

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硒整流耗电大导致发热量也大,压降大体积也大,用快恢复二极管不好吗?

玩的是个过程,体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玩的是个过程,体验

我的小电流硒整流块早就丢了,好像还有一个砖头大小的,不记得放那,下次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电流硒整流块早就丢了,好像还有一个砖头大小的,不记得放那,下次找找。

这个东西很早很早就淘汰了,就没人用了,许多人也不一定见过。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过就可以了。实在体积太大,电流电压又低,还要氧化。不是这帖子提起,早就忘了有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量硒片与测量二极管完全一样。光滑面为正极、带外框的毛糙面为负极,用万用表测成单向导通特性。
组装 ...

你说的非常正确  但是现在必须面对现实  如何接通他们  绝缘垫  那个?就是每组和片之间那个像垫片一样的细圆环吗  正负片之间三样东西  细圆环  花垫片  铜垫片  怎么处理让它们接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一片单独测试下看看啥结果。

测了都是好的 组合起来就不行了 据说硒整流器做好后喷了层漆  拆开后原来位置错开了不通了单片测试都是好的 组合起来 二十六片 就保证不了了。有什么方法处理让其恢复。
硒整流器  现在拿起来玩  做前级真的别有一番天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非常正确  但是现在必须面对现实  如何接通他们  绝缘垫  那个?就是每组和片之间那个像垫片一样的 ...

硒片正负极接通是靠花垫连接的。绝缘片只起支撑作用,防止两端的螺丝紧固过分、将花垫压扁变形。
组装时先不要把两端的螺丝拧紧、观察每一个花垫是否都能良好的接触硒片的正负极。拨动(旋转)花片应该有阻力,假如某个花垫过松感觉不到阻力注意这个花垫是否被压得过扁了、适当掰掰花瓣,然后再拧紧螺母。
也可以将每个硒片外面的油漆挂掉一小段,用万用表测量每两片之间是否有二极管特性。都有说明接触良好!哪里测不到单向导通说明哪里有问题,换掉改硒片或给它换个位置试试......最后测量穿钉螺丝不能与硒片导通、否则绝缘垫没垫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硒片正负极接通是靠花垫连接的。绝缘片只起支撑作用,防止两端的螺丝紧固过分、将花垫压扁变形。
组装时 ...

谢谢你的回复  试试  本来就是玩  只有自己动手才能学到技术。

楼主:
硒片整流   简单但是拆开来后再组装  有点技术难度

楼主:
拆后组装后看起来一模一样的

楼主:
这次是为了发图片  起初发图片  告知  图片过大  怎么办  把图片发到微信里  再保存到相册里  这样的图片就符合了  所以练了一下  成了。

楼主:
在大家的帮助下 主要顽50的指导下  中午让硒整流器按 复活了。方法真是顽童所示  菊花片我全部砂纸打磨  正极都垫圈也打磨  然后一片片安装上去  螺丝不拧的太紧  通电  成了,谢谢各位的帮助尤其是谢谢顽童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