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扇可控硅无级调速器问题

楼主(2024-03-24):
吊扇用可控硅无级调速器总是有“嗡嗡嗡”异响,用抽头电感调速器就没这个问题,请问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
早在20多年前就发现,乘风牌吊扇用可控硅调速完全没有噪音,吊扇原配就是可控硅调速器,以为它的调速器电路特殊,拆下来一看与普通可控硅调速器完全一样,不死心拿回家装在自家吊扇上,结果嗡嗡噪音依旧,说明乘风吊扇电机与普通电机有不同。

网友:
用电容调,缺点的切换有打火啪啪声

网友:
可控硅调速就是有声音,没什么办法。只能改串电容或者你说的抽头电感调速器

网友:
同问。
记得台扇上有用PTC做微风档,
但这个PTC会发热的。

网友A:
还有速度越低,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速度越低,电机发热严重

是的,而且发现调速是非线性的,前面70%这一段速度变化不大,到最后一小段速度变化巨大

网友:
加一个电感能好很多,我在使用舞台灯光台时发现人家可控硅调光时就没声音,经试验带变压器进行调压都非常安静,而且调节角度能达到0~100,他的可控硅前有一个电抗器,控制可控硅用的是光耦,具体电路没分析过,但绝对不是那种阻容的

网友:
以前实验室用的搅拌电机,用的就是一只10档开关和一只多抽头自耦变压器,效果特别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而且发现调速是非线性的,前面70%这一段速度变化不大,到最后一小段速度变化巨大

把负载去了,你会发现不管是可控硅还是电感、电容都无法调速!!!

这些调速的原理还是降低电压,电机带不动负载自然转的就慢了,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效率极其低下。现在变频器便宜了,可以试试变频器,这才是正经的调速方法。

网友:
可控硅的调速是只用电源的一小部分,这种斩波形电源会使电机效率变低,噪音增大。

网友B:
拆修过艾美特的风扇,三档调速用的是三个可控硅各自输出,但是没有噪声,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电压都是正弦波。

估计它的调速IC输出到可控硅控制极的波形较为特殊(频率低于50Hz,并能保证过零触发),使得可控硅输出的波形是一串串连续的正弦波,由串的密集程度决定输出电压的有效值,从而避开每个正弦波都被斩波形成的高频干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修过艾美特的风扇,三档调速用的是三个可控硅各自输出,但是没有噪声,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电压都是正弦波。 ...

三个可控硅各自输出应该是可控硅切换电机绕组抽头供电,很多风扇是这种调速模式。

网友:
采用变频器。

网友:
直流电机调速才能做到彻底无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修过艾美特的风扇,三档调速用的是三个可控硅各自输出,但是没有噪声,用示波器测量输出电压都是正弦波。 ...

这个是电机上有抽头,可控硅只是起到开关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三个可控硅各自输出应该是可控硅切换电机绕组抽头供电,很多风扇是这种调速模式。

它的控制电路与你想像的不一样,电动机没有抽头。具体电路中的控制IC是SM3015AR,它的典型应用电路如下:

图中M1就是主电动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机上有抽头,可控硅只是起到开关的作用

你说得不对,具体请看17楼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控制电路与你想像的不一样,电动机没有抽头。具体电路中的控制IC是SM3015AR,它的典型应用电路如下 ...

你这个电路的风扇我没有遇到过,我修过的风扇累计也有上千个了,都是电机抽头调速+电容器的结构,你这款电路连电容器都省了,不知道靠什么启动的........你电路上的主电机只有2根线,我修过的电扇电机都有5~6根线,分别是L,M,H,公共端,电容器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它的控制电路与你想像的不一样,电动机没有抽头。具体电路中的控制IC是SM3015AR,它的典型应用电路如下 ...

这个电机靠什么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机靠什么启动的?

有个移相电容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电路的风扇我没有遇到过,我修过的风扇累计也有上千个了,都是电机抽头调速+电容器的结构,你这 ...

风扇内部有个移相电容器。

网友:
交流电机调压只能调力矩如果没阻力比如拆了风叶基本就不能调速。
看到过有种吊扇是用直流无刷电机 调速范围宽 印度人做的。

网友:
固有性质,无简单方法可解决。

网友:
我家我改装的鸿运扇4台,都是用可控硅调速的,开的最低可以数扇叶片了,没有你们所说的嗡嗡嗡声

网友:
嗡嗡声好像是正常现象,如果换电机也许可以解决,但成本较高不合适

网友:
不到十块钱,能买到遥控款的吊扇调速器,效果不错

网友E:
一般的可控硅调速电路都是斩波型的,由于没有过零检测电路,造成波形畸变,电机运转就会产生噪音,如果加上过零检测型光耦驱动可控硅,应该就没有噪音了,个人理论分析,没有实践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般的可控硅调速电路都是斩波型的,由于没有过零检测电路,造成波形畸变,电机运转就会产生噪音,如果加上 ...

你这原理理解的一塌糊涂,斩波型的要从过零点开始数时间,没有显式的过零检测电路,但是人家的工作原理就是依据过零点来导通。至于过零型光耦控制可控硅调速,只能用来笑掉大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原理理解的一塌糊涂,斩波型的要从过零点开始数时间,没有显式的过零检测电路,但是人家的工作原理就 ...

普通可控硅的调速原理我理解:

交流电的波形是正弦波,过零后的正弦波市电通过可调电阻给触发电容充电,当触发电容两端电压达到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导通电压后,通过双向触发二极管触发可控硅,可控硅导通给电器通电,可控硅的特性是过零断电,然后继续下一次触发,这个就是斩波型调速,这种调速就是调整延时导通的时间,过零断电,延时导通,所以波形畸形,我理解的没错吧?

过零型光耦调速,是接收触发信号后,当检测到正弦波过零位时输出导通信号,可控硅接收导通信号时,导通给电器通电,当导通信号消失后,可控硅过零断电,电器停止做工,等候下一个导通信号,所以过零型光耦控制的可控硅输出的是接近完整的正弦波波形,调整功率是调整导通的波形数量,类似PWM调速,我的理解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