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示波器的z轴的带宽是多少

楼主(2024-03-24):
常见的 pc CRT 显示器的最高行频一般不超过80k,你看crt示波器的带宽多高嘞,普普通通就能到20兆周以上。我有一台“日历”的【中古】示波器,带宽为40兆。也就是X,Y轴带宽为40兆。之前在某站见过有高端显示器竟能在680*480的分辨率下到500hz刷新率!!!!!,是我这台未来窗显示器的最高行频(72k)【680*480@120hz】的约4倍!也就是约300k!可想而知z轴带宽一定非常高。普通电脑显示器的刷新率是受到偏转线圈限制的,既然示波器的行频可以达到这么高,那拿示波器做电脑显示器的话,它的理论性能瓶颈是非常高的(680*480@66500hz我没算错吧)那么,现在它就只剩一个瓶颈,那就是Z轴带宽。求哪位大佬知道了告诉我一下QwQ

网友:
数字液晶显屏示器肯定不能直接显示高刷新率,都是内部芯片直接将高刷新率信号变成适应液晶屏信号再送人液晶屏。这一点跟纯模拟crt显示器不一样。

网友:
示波管是静电偏转,Z轴带宽非常高,老式示波管垂直偏转电极是直接对接Z轴放大器的。

磁场偏转的显像管行场频率固定,不直接参与Z轴,只是在Z轴信号处理后进行视频转换做呈现用。80年代后的主流仪器厂商,都采取的这样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