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一下我的收音机和FM发射装置

楼主(2024-03-24):
一时兴起,把收音机和发射装置来个集合(还有几个放在另一处房子未拍到)。曾经的近乎疯狂的喜爱,是常人难以理解的。
远距离FM发射(中学科技1987)1_看图王.jpg
远距离FM发射(中学科技1987)2_看图王.jpg

网友A:
在天线上加铁丝有用吗?我看有两个收音机的天线加了环绕线圈?图二

网友:
我能理解这心情。
一直以来,直到现在,身边路过多漂亮的女人都不会回头的,唯独收废品的电动三轮车路过时,忍不住往车斗里看一眼。还真的收过“宝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天线上加铁丝有用吗?我看有两个收音机的天线加了环绕线圈?图二

那个线是用来固定天线的,因为这个发射器的频率容易受自身和周围物体的移动而产生漂移,所以有时使用时就把天线固定下来。

网友B:
目前市售的车载蓝牙发射器 性能不错就是里面的天线太烂 商品介绍是10米内发射 拆开电路板引出发射天线的引脚 搭在1米长的晾衣不锈钢管上

发射范围可达200米 我家到小区门的距离正好200米 用普通收音机接收 在那收不到了

网友C:
【1.5公里强力调频】电路,可以做个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市售的车载蓝牙发射器 性能不错就是里面的天线太烂 商品介绍是10米内发射 拆开电路板引出发射天线的引 ...

车载的那种发射功率小,一般只能做到20米以内。
我做的那个4只晶体管的,在外接天线的情况下,成功发射到700米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公里强力调频】电路,可以做个玩玩

那是用专用发射管D40的情况下,当然也要调试得好才行。

网友C:
木有D40。50-100米也行,就是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木有D40。50-100米也行,就是乐

我用的管子类似于3DG12C,也能用(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最好大于300MHz).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管子类似于3DG12C,也能用(三极管的特征频率最好大于300MHz).

明白了,感谢

网友:
做过FM发射,不过用录音卡带盒子做的,长度刚好2节电池。
经常偷偷干扰邻居家电视,悄悄打开开关,调整到电视机频道频率揣兜里,到邻居家或者同学家,他们电视就被干扰收不到电视台节目
那会上初中

网友:
折腾得不错,但请注意组装发射装置要严格遵守无线电发射规定,否则由被无线电管理部门训诫的可能,一定要注意!

网友:
看来,朋友沉迷发射--接收,年代已久,令人佩服。

为你点赞。

网友D:
那个年代对无线电感到很神奇。自己制作发射器特别令人沉迷,一晃近40年矣。。。。

网友D:
近40年来,我也有了好多FM发射器。成品的或成品板的有:单声道的,立体声的,20mW微功率的,0.5W较远的,7W大功率不敢长时间发射的。。。自制的有三点式的,石英晶振的,陶瓷振子的;AM只有自制的中波发射器,实用距离只有1米左右。一直想买个距离远的中波和短波发射器,没找到理想的,还在持续孜孜以求中。。。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老烧,而且烧的不轻

网友:
读高中时靠这实现让全班顺利毕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载的那种发射功率小,一般只能做到20米以内。
我做的那个4只晶体管的,在外接天线的情况下,成功发射 ...

不敢玩太强的 怕被盯上 我们小区两条街就是无线电管理部门 怕被当做黑电台打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线是用来固定天线的,因为这个发射器的频率容易受自身和周围物体的移动而产生漂移,所以有时使用时就 ...

原来是这样,谢谢

网友:
94-95年间,看到隔壁班同学有个自制无线话筒,上面有一个还是两个瓷介微调,十分羡慕,91年的时候去昆明电子市场看过,那种瓷介微调每个卖3元,没舍得买。

网友(2024-04-23):
3DG12可以用9018代替吧?频率高且稳定性好

网友:
功率有几兆瓦?

网友(2024-10-09):
我也想玩,求书名

网友E:
不错的,能够折腾起码精神上还是很年轻的。。。
但还是有这个疑问,这个东西作用是什么发生调频的音乐信号,还是朋友间的对话娱乐。。。

网友F:
5W发射距离多远的,应该有几公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错的,能够折腾起码精神上还是很年轻的。。。
但还是有这个疑问,这个东西作用是什么发生调频的音乐信号 ...

可以放别的房间听别人说话 还可以用来播放磁带等音乐,当年我们都这样玩过

网友:
哈哈,太有年代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5W发射距离多远的,应该有几公里吧?

现在住在楼房,又是低层,不容易拉线到楼顶(线路长信号损耗太多),没办法做拉距实验。
不过放在一楼室内,天线用的成品175MHz的加感天线,效率低,但比我1W的那个发出的信号强得多。只能在100米开外收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年代对无线电感到很神奇。自己制作发射器特别令人沉迷,一晃近40年矣。。。。

超级同感: 那个年代对无线电感到很神奇。自己制作发射器特别令人沉迷。
当年9018做过FM发射飘过·······

网友:
以前做过几个,都没有成功,后来买了2个成品

网友G:
我在宝买了一个FM发射器,1W的,号称是比较好的可以设定发射频率和调发射功率大小。结果发现,好几个频点都能收到它发射的信号,不知道这叫不叫着寄生震荡,发射机简直就变成干扰台了,顿时对FM发射失去了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近40年来,我也有了好多FM发射器。成品的或成品板的有:单声道的,立体声的,20mW微功率的,0.5 ...

中短波发射得要架天线,个人搞难度太大了。

网友:
中学科技那个无线话筒很强,频率稳功率大。
当年做过,功放级的3DG12带散热片,烫手但不烧,能稳定射一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在宝买了一个FM发射器,1W的,号称是比较好的可以设定发射频率和调发射功率大小。结果发现,好几个频点都 ...

要做拉距试验,太近是会收到谐波信号的(包括寄生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做拉距试验,太近是会收到谐波信号的(包括寄生信号)。

离十几米还会收到其他频点的信号,后来没兴趣了就没测试过了,本想打开看看用示波器测一下假信号是怎么来的,一直没时间弄。

网友:
最早是用DG12做个单管的,调到频点还没接话筒用手翻动电路板收音机就有声音,研究半天是震荡线圈受到震动发出的调制音。。。

网友(2024-11-26):
哈哈,当年也手搓过一个简易FM无线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