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全波段老收音机

楼主(2024-03-25):
这是一台英国富达无线电公司1969年出品的高档晶体管收音机,有五个波段:长波,中波,短波,调频,MB波段。9只晶体管,分立元件,无变压器OCL功放,9×5寸椭圆形喇叭。 12V电压,用8只一号电池。机箱由木板制成。背板上有外部天线插座、用于连接录音机的 3 针 DIN 插座和外部耳机插座。打理完成后,灵敏度,选择性,输出功率,音质都不错。算是比较豪华的收音机了。
现与朋友们分享分享此机的一些图片,谢谢到访
RAD18 Radio Fidelity Radio Co. Ltd.; London,

楼主:
收到时收音机不工作,进行全面的打理,电器打理完成后对机箱也进行了打粘接加固。电池液腐蚀了机器。

收到时缺按钮,天线缺头,机箱腐蚀

收到时缺按钮,天线缺头,机箱腐蚀

楼主:
先打理电器部份,让收音机恢复了正常工作。

要先取下提把,才找到打开收音机的路径

要先取下提把,才找到打开收音机的路径

提把要强行摆开取下

提把要强行摆开取下

换掉失效电解电容

换掉失效电解电容

用12V锂电池替代8只一号电池

用12V锂电池替代8只一号电池

楼主:
按钮缺失两只,不得不制作两只补上

楼主:
机箱下部被电池液腐蚀,必须粘贴修补

打理全部完成

打理全部完成

网友A:
好就是好,靠嘴吹不出来。收藏这么多号机机有地方放置吗?

网友B:
打理的不错 ,电阻的安装很有特色,横平竖直 ,很漂亮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就是好,靠嘴吹不出来。收藏这么多号机机有地方放置吗?

买了两个三层大货架,基本上放满了,压力山大
谢谢朋友的到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理的不错 ,电阻的安装很有特色,横平竖直 ,很漂亮的机器。

欧洲机器是感觉比日本的机器质量好。这台机器音质特别的舒服,频响宽,9×5寸的大喇叭,晶体管收音机中少见。
谢谢朋友的到访

英国原装喇叭

英国原装喇叭

网友:
非常大气的机器有时代感,机器内部元件排列整齐有艺术感。

网友:
意力喇叭,很不错。只是个人感觉电路板红色的保护油拉低了档次

网友:
老机焕发青春,大机收听是享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箱下部被电池液腐蚀,必须粘贴修补

一,木壳,显示它的古老;

二,元件非常整齐,漂亮;

三,喇叭很考究,样子特别!

    楼主打理辛苦。

网友:
机子漂亮是漂亮,只是电路部分没有输入输出变压器,看着不得劲

网友:
喇叭看着很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