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似乎不好解释的现象

楼主(2024-03-25):
我的南京M47表,用R10KR1K档测硅二极管和锗二极管,正向电阻竟然没啥区别。用M10表测就能明显区分

网友:
1、用指针表的欧姆档测二极管的正向压降时,那个欧姆读数毫无物理意义。只有该档的Li/Lv读数才有物理意义。

2、虽然在实际的应用中,锗二极管的压降(约100mV)要比硅二极管(约700mV)小得多,但锗二极管流过电流稍大(约接近1mA级),其压降就达到同样电流的硅二极管压降。

3、一楼测的那2只硅、锗二极管,恰好是在这两个Li/Lv点上重合,所以仅使用x1k、x10k这两个档来测,看不到这两种不同材质二极管的区别。

4、如果再使用多一个档,比如x100、或x10档,马上就能通过Li/Lv读数,让这两种材质二极管露出原形。

5、研究硅、锗二极管的VI特性曲线规律,就能找到一楼所述现象的答案——即第3点的情形。

网友:
玩指针表的都知道MF47
这二档电流都是50微安

老一代的玩指针表的,当时没LV、LI刻度
测二极管从不读阻值的,心里看刻度读压降或电流(对应档位)的。

矿机上能用的二极管用MF10的100K档,正反测二次都基本是表针摆到头为好
找矿机上能用的二极管今天玩具表的菜

网友:
M10表精度高啊

网友:
拿出第三块表,电流档,串在二极管上,重复上面的实验,看看结果。

网友:
无图无真相,上图

网友A:
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电流不同;

表的指示精度不同;

导致结果不同!

还是MF10,令人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在二极管两端的电压,电流不同;

表的指示精度不同;

跟具体哪一块指针表无关。

跟使用者如何用好指针表的欧姆档有关——正确的使用指针表欧姆档的方法是应当读取Li/Lv值,而不是读取欧姆值。

网友:
万用表中心值不一样,有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具体哪一块指针表无关。

跟使用者如何用好指针表的欧姆档有关——正确的使用指针表欧姆档的方法是应当读取Li/Lv值,而不是读取欧姆值。 ...

我记忆中被矿坛捧上神坛的大红袍大绿袍金蛋正宗南京 47 表,它...没这个刻度

网友C:
mf10表它也没这个刻度。

网友:
MF10灵敏度是10μA级,而MF47灵敏度是50μA级,设计的测试电流是不一样的,二极管是非线性元件,不同的测试条件,两种结果当然反差很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f10表它也没这个刻度。

我记忆中 90 年代的业余电子爱好者书籍和杂志上测量半导体元件,特别是维修资料测各种 IC 都是以 47 或 500 表做荔枝,都说的是用啥档,阻值多少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业余电子爱好者和维修佬用的表,都是没有 LI/LV 刻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忆中 90 年代的业余电子爱好者书籍和杂志上测量半导体元件,特别是维修资料测各种 IC 都是以 47 或 5 ...

对,我们小时候都是说阻值多少,但是现在不是了。

楼主:
感谢各位指点。但是我的记忆中过去用这表测二极管正向电阻,是能区分出硅管锗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