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散热该如何做?

楼主(2024-03-25):
从网上买了恒压恒流模块,35W以上要做好散热,主要发热的是芯片和电感,请教有经验的坛友,该用多大散热片,如何做比较好?(最好不用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不敢当,坛友一起玩电子零件,都是玩友

罗斯福——罗师傅。

网友:
背面过孔那里焊块铁片铜片都可以,IC加散热温度降下来后如果磁环还过热可以换大一号的磁环,用铁硅铝磁环发热更低

网友:
用导热硅胶片  胶垫片 放板下下,贴在外壳上

网友:
这种是不是和明纬恒压恒流电源的控制方式一样,恒压模式是把电流档调到最大在跳电压电位器,恒流模式相反操作?

网友A:
首先是导热,然后是扇热,这个东西原来没有加散热,那么后加散热的话,热传导就是问题。
要么把那个TO-263封装的东西拆下来,换一个插件,带散热固定螺丝的;要么把它拆下来,在散热基片下垫一个至少0.5毫米厚的铜片,把热量导出来再考虑散热。这个电感不用考虑散热,本身它自己就是通风的,问题不大,如果它都能热到把自己烧坏的程度,那么那个DCDC早就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导热,然后是扇热,这个东西原来没有加散热,那么后加散热的话,热传导就是问题。
要么把那个TO-263 ...

直接在TO-263封装的XL4015E1有字这面上加导热铜片,然后用风扇散热可否?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在TO-263封装的XL4015E1有字这面上加导热铜片,然后用风扇散热可否?

温度不高的情况下有点作用,不过温度不高的情况下也不需要特意散热。
温度高的时候,热量从硅基片传导到散热焊盘上,再由散热焊盘到出,封装材质导热效果远不如金属。看看这块电路板,TO263散热的PAD下,PCB做没做导热通孔,如果做了的话,可以考虑把TO263背面的阻焊层刮掉,焊上去一个铜散热片。

网友:
35W的东西标350W,别买到这种货就问题不大。

网友B:
在芯片塑封壳上加散热片的意义不大
这种封装的芯片散热由PCB铜箔来实现,从模块体积上看,并没有预留空间,也不是接加散热片设计的,只能小功率用
大于35W加散热片只是个虚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芯片塑封壳上加散热片的意义不大
这种封装的芯片散热由PCB铜箔来实现,从模块体积上看,并没有预留空间 ...

看到最大电流5A买的,后来仔细一看35W以上要加散热。我有时准备用来充12V蓄电池,所以需要加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度不高的情况下有点作用,不过温度不高的情况下也不需要特意散热。
温度高的时候,热量从硅基片传导到 ...

红圈这部分是否就是导热通孔?

网友:
做充电器,输出电流大一点的话,最好将2596模块焊下来单独加引线,加一块散热片,装到机壳里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红圈这部分是否就是导热通孔?

是这个地方,首先需要把通孔灌满锡,然后再另加散热片,能起到一点作用。还是要注意两个问题,导热和散热。

网友C:
我是在正面芯片的散热片上直接焊了一个铜板,然后连接到铝散热片上,有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在正面芯片的散热片上直接焊了一个铜板,然后连接到铝散热片上,有作用

能否发张图片看看?

网友:
我买了一个大的四五十安的铜线鼻焊在集成块那点铜基板上,线鼻再压到小散热片上。效果稍微好一些,再大的电流我就换了带散热片的模块了,这种东西要至少降低一半来使用。说三安的当1.5安来用,

网友:
在塑壳上贴散热片效果并不好,只是比什么都不加的好一些而已。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发张图片看看?

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导热,然后是扇热,这个东西原来没有加散热,那么后加散热的话,热传导就是问题。
要么把那个TO-263 ...

师傅言之有理。看来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加个小风扇,2个部件的散热都解决了,简单可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师傅言之有理。看来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加个小风扇,2个部件的散热都解决了,简单可靠。

师傅不敢当,坛友一起玩电子零件,都是玩友

网友:
以上学习了,大功率使用的话就要用大盒子装起来,散热片和风扇一起使用

网友:
最好的办法是自己重新设计PCB,现在免费打板也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