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台烂尾十年的1.5V收音机

楼主(2024-03-25):
一台很少见的五星905硅锗混合袖珍收音机,大概是12年在旧货地摊上买的,问题是开机像电子管要等一会儿声音才能慢慢出来,当时发现这种现象首先想到就是电容的问题,而且是低放部分,最大怀疑对象是音量电位器至低放4.7uF的电解耦合电容,拆下用数字万用表测没有问题(只有数字表),然后就装回去扔一边,这一扔就是十年,现在又想把它修好,把上次拆的电容再拆下来这回用电桥测,测得容量大了10倍这明显是电容漏电了,再仔细看拆前拍的图发现电解电容装反了,电解电容极性装反不漏电才怪,换上好的电容问题就解决了,试机效果还不错高中低端接收都在状态中,简单调了一下磁棒线圈与微调电容,最低端的531外地台都能收到出乎意料呀,大磁棒的便携机都很难收到,这个小磁棒能接收到,不过频率刻度800-1200kHz偏离严重,810偏到1100kHz了。

顺求原理图

拍了一段接收视频

网友A:
我也买到过五星的硅锗混合袖珍收音机,不过电压是3V的。几乎是新机,但是声音很小或者无声,查来查去,发现是一个碳膜电阻的一端和中周的外壳碰了, 把电阻拨正一下,声音就全部正常了。

网友:
楼主这是有心才能修好,否则十年了,估计都不知扔哪去了。

网友:
玩机快乐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搁置十年的机,海燕3602,那时经常那它用来听本地台的节目,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陪伴我度过不少难眠的夜晚,可惜2011年左右坏了,打开后只有沙沙的底噪,万用表测量发现电流很大,开机后电池电压也有严重下降,怀疑是末级两个3AX31坏了或者前级稳压管2CB2A击穿,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跑遍本地好几个五金店也没买到,只能搁置,这一放也是快十年,不过没你这么幸运,期间早就被自己拆的只剩下残骸。
现在有了网购买配件装机都比以前方便的多,前段时间又入了一台海燕3602作为留念,虽然不论是性能还是音质都比现在装的全锗管2P3差多了,但曾经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却再也回不去了,那些好听的节目也消散在了风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搁置十年的机,海燕3602,那时经常那它用来听本地台的节目,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陪伴我度过 ...

2CB2A这玩意就是个坑,曾经修咏梅2YX-4 被它坑苦了,这玩意坏了不是击穿或者断路,而是电压不稳,一会1.1一会儿1.7随机性的没有规律,这次测得时候正常下次测得时候又不正常,造成误判以为修好了,装壳又拆反复N次没辙了,又不知道它得稳压电压是多少,然后网上搜它得参数才知道这玩意就没有不坏的100%会坏。

“但曾经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却再也回不去了,那些好听的节目也消散在了风中……”这一段深有感触
现在拿着曾经用的机子也找不到当初的感觉了

另第一次见袖珍机磁棒卧式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到过五星的硅锗混合袖珍收音机,不过电压是3V的。几乎是新机,但是声音很小或者无声,查来查去,发现 ...

眼睛可以直观到的故障容易修

网友:
咏梅854b 仅供参考 自行核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2CB2A这玩意就是个坑,曾经修咏梅2YX-4 被它坑苦了,这玩意坏了不是击穿或者断路,而是电压不稳,一会1 ...

不但是2CB2那种二极管,过去老的器件都要注意其可靠性,像3DG201、2CK等也要注意,能换的还是换掉保险;前段时间修个咏梅小鸡,那做稳压的2CK的正向电压也会变大变小,害得我从新调偏流电阻,同时把无标志的老3DG6 都换成有标志的3DG8C,当时无标志的是次品或利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但是2CB2那种二极管,过去老的器件都要注意其可靠性,像3DG201、2CK等也要注意,能换的还是换掉保险; ...

我两台咏梅2YX-4,一台是库存新机,一台旧的旧的啸叫无台,库存机基本正常,后来证明也是有问题,同样是2CB2有问题。旧的查出问题是没有起振,用镊子碰变频管有时能起振,起振后就有台了只要不关机就一直正常,关机后就又是原故障。说明是变频管处在截止与开启的临界状态,开启起振需要一个触发脉冲才能开启,然后测变频管偏压偏低,查相关阻容都正常,换变频管也没有用。没办法只好改偏压,改了后当时正常了,关机到第二天开机故障又重演,这就奇怪了,还以为是电路板漏电,用酒精擦洗也没有用。到这时还没有怀疑2CB2,就还继续查别的地方,其他地方都正常,最后是2CB2彻底击穿短路坏了,然后去测库存新机才发现这机子的偏压也是漂浮不定,一会儿1.9一会儿1.5,然后拆下来接电测电压也像在电路上测的现象一样,这时才知道是这2CB2玩意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两台咏梅2YX-4,一台是库存新机,一台旧的旧的啸叫无台,库存机基本正常,后来证明也是有问题,同样是2 ...

我也修过这个故障,这个2CK最后用别的管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