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I3 7代笔记本

楼主(2024-03-25):
85左右
重庆
I3 7代
4G
128G

没无线网卡(也就是没WIFI,自己可以买个装上,或者买个USB WIFI也可以)

其它正常

网友A:
屏幕几寸?分辨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几寸?分辨率多少?

13.3
嗯嗯

网友B:
这个是可以触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可以触屏的吧

不可以

嗯嗯

网友A:
内存是焊在主板上还是插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是焊在主板上还是插槽的?

4G应该是板载

网友C:
内置的无线网卡是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内置的无线网卡是拆了?

嗯嗯嗯嗯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