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收音机 信号问题

楼主(2024-03-25):
SONY SW7600 换电容。AM部分信号灵敏是OK的。

FM状态下,打到LOCAL档,收音弱台收不到或很不清楚,强台收到台但不会有立体声,打到DX档在不拉天线的情况下,弱台都能点亮立体声,但部分弱台有串入台强,人体感觉强,强台没有以上现像。看了电路,DX与LO档无非就是C8电容是否接地的区别。懂电路的朋友帮忙看看。

FM RF部分

补充内容 (2024-3-25 16:16):
1.LOCAL档,拉长天线,弱台收音不清楚,强台音质好立体声
2.DX档,拉长天线,强台音质好立体声,弱台声音大串入强台
3.DX档,收起天线,强台音质好立体声;弱台音质好立体声,但用手摸天线,立马串入强台

其它型号的收音机,在同一位置,不管拉不拉天线,不管DX,还是LOCAL档,不管强台还是弱台,都不会出现串台现像。

网友:
dx人体感应强,重点查查天线输入的回路有没有断线

网友:
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收音机没毛病,这是你接收的问题。住楼房收听FM现在也得把收音机靠近窗户,还得是拉开天线,把收音机放到房间的中央位置信号接收都有干扰,信号立马变弱。而且收音机灵敏度开关通常都是打在DX,打到Local信号明显变弱。

网友:
不拉天线弱台都有串台,拉天线那岂不更串?我感觉我自己的逻辑都有问题了,问题给到高手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拉出天线,本地强台没有感不管在DX档还是LO档都不会感应。
不拉出天线,LO档稍弱点的台收不清楚(同位 ...

你字咋打出来的?不会表达清楚?

网友A:
你不拉出天线,人体感应强?不强就是个坏机器了,很正常不过啦。只有在天线拉出来的情况下才能比较出本地/远程档位开关的效果来,不拉出天线输入信号就很差,瞎琢磨基础都没有了。还有在城市离开发射台不远的地方,强台的谐波干扰多少会有些,避免不了,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楼主:
FM信号走向

网友:
这收音机考究,
一般FM是不设灵敏度开关的,
自动限幅的。

网友B:
通常FM都是在远程。仅仅在场强非常强的情况下才置于近程。

网友:
正常吧,一般是串电阻衰减,来决定近远程,这个接地有些不妥

网友:
都是大神,

    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拉出天线,人体感应强?不强就是个坏机器了,很正常不过啦。只有在天线拉出来的情况下才能比较出本地/ ...

不拉出天线,本地强台没有感不管在DX档还是LO档都不会感应。
不拉出天线,LO档稍弱点的台收不清楚(同位置,其它收音机能收清楚).DX档稍弱台立马清楚,立体声,拉出天线部分弱强会给强台覆盖,人体感应明显。

这型号收音机,应该不是这个信号水平,总感觉FM收音信号弱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FM都是在远程。仅仅在场强非常强的情况下才置于近程。

关键DX档拉了天线稍弱台会串入强台,它的下类型号7600G弄在DX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怪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FM都是在远程。仅仅在场强非常强的情况下才置于近程。

关键DX档拉了天线稍弱台会串入强台,它的下类型号7600G,还有其它有DX档的机子就不会串台。

总感觉FM信号弱,怪事了

网友:
你把两种不同型号的机子放在一个位置比较才有意义,在室内调频广播信号不同位置差异很大。真的怀疑那就看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或者乱捅出来的问题了,

网友C:
串台,其他的收音机天线的角度方位是不是一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台,其他的收音机天线的角度方位是不是一样的呢?

手上有多台收音机,同一位置,就7600在DX档部分弱台会串入强台,LO收音不清楚。

其它的机子,不管DX,还是LO档,都不会有串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