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高频烙铁的问题

楼主(2024-03-25):
最近自己弄了个低压(12V)高频烙铁控制板玩。测试过程走了不少弯路,现在总算勉强能工作了。

但有个问题比较困扰我,就是关于工作频率选取的问题。
我看网上各种DIY高频烙铁都是工作在36V 400KHz,这个频率是怎么来的?

我自绕了十几个不同的电感,配合不同的谐振电容测试。
似乎从15KHz到150KHz都可以正常加热。频率的高低对烙铁手柄有什么影响呢?

只更换谐振电容,其它都不变,对比测试50KHz和150KHz。

50KHz下负载能力更强,输出波形更好,热得也更快。
但空载时损耗更大(3~4w),负载时输出管只有轻微发热

150KHz下负载能力变差,工作电流变小,输出波形也变差,热得也慢点。
空载时损耗也小些(2w左右),负载时输出管发热严重

还请各位赐教

网友A:
感应加热分高频中频低频
不同的频率,作用发热不一样,高频表面发热,低频整体发热

网友B:
铬铁还有高频的?
有没有想过会不会对CMOS之类的器件造成损坏?

网友C:
费这个劲干啥,网上有买12V电烙铁芯的,也有成品12V尖嘴电y烙铁的。这是我制作的12V 电烙铁(用于车电)一大一小。
12V,30W普通,20W台湾 .JPG

网友D:
一楼的发热芯是dc加热的,还是像Metcal高频焊台那样采用AC加热的?

如果是dc加热的,那么,加热时的工作频率选取,应该主要考虑开关转换电路的工作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楼的发热芯是dc加热的,还是像Metcal高频焊台那样采用AC加热的?

如果是dc加热的,那么,加热时的工作 ...

是90w白光高频焊台的手柄。
我自己用漆包线自己绕了个高频烙铁头也可以正常化锡。
如果是电热丝,我就没必要问这个问题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铬铁还有高频的?
有没有想过会不会对CMOS之类的器件造成损坏?

嗯,只要泄漏不要太大,良好接地。应该没有啥大问题。
我自己有个高频焊台,用了很多年,从来没有因为烙铁问题焊坏过器件。
市面上卖几大千的专业焊台应该基本上都是高频焊台吧?

高频烙铁好处是升/回温快,可以不用把烙铁温度设置得太高。
比如我自己DIY的这个,只用把温度设置到250度就能正常化锡焊接了。
温度低,烙铁头也不容易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费这个劲干啥,网上有买12V电烙铁芯的,也有成品12V尖嘴电y烙铁的。这是我制作的12V 电烙铁(用于车电)一 ...

桌面上东西太多,焊台太占地方。
原本是想弄个一体式的便携高频烙铁的,但目前的设计在手柄里装不下。只能退而求其次,弄个小型化的。
等方案成熟了,再考虑怎么微缩一下。装到手柄里面去。
另外就是打算弄几个不同头子的手柄,免得换烙铁头。反正高频烙铁升温快,拿起来就能用了。
再就是不折腾心里不舒服,原本还想烙铁手柄也自己搞的,但之前手搓的太简陋,只能做实验,不能日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应加热分高频中频低频
不同的频率,作用发热不一样,高频表面发热,低频整体发热

嗯,这个我有了解。
但比较疑惑的是为什么要选400KHz这个频率,还是大家都是抄的作业?
因为从我自己测试的结果来看,哪怕只有15KHz,也能正常加热。
高频的功率密度可能是要高一些,但控制器的损耗也会变大。
我最开始做测试用硬开关跑几百KH升温很快,但管子非常热。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铬铁还有高频的?
有没有想过会不会对CMOS之类的器件造成损坏?

有开关电源 与线性变压器供电的高频烙铁,做好接地消除感应电,一般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这个我有了解。
但比较疑惑的是为什么要选400KHz这个频率,还是大家都是抄的作业?
因为从我自己测 ...

电磁泄漏问题吧,高频能有效转换成热,人使用更安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铬铁还有高频的?
有没有想过会不会对CMOS之类的器件造成损坏?

CMOS不知道,24bit ADC 一焊坏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CMOS不知道,24bit ADC 一焊坏一个

真有这么神?我以前焊ADC运气比较好,没出啥大问题 以后要小心

网友E:
用过假快克高频焊台,感觉加热速度并不快,我当时觉得应该比936之类快很多,其实不然。没搞清这种高频焊台是如何加热(中频谐振?)
后来朋友送了一套奥科MX500。虽然后面才知道是奥科低端型号,但也足以让我对焊接有了一个全新认识,无论化锡速度还是回温能力,还有烙铁头自动控温原理,都让我很惊讶。虽然后来也用过朋友的高档JBC,但觉得奥科已经很适合我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假快克高频焊台,感觉加热速度并不快,我当时觉得应该比936之类快很多,其实不然。没搞清这种高频焊台 ...

高频焊台就是利用了涡流发热的原理。加热很简单,就是一个功率足够大的振荡器,再加一个温度控制器。
要想升/回温快,就要功率足够大。但受烙铁设计结构的影响,温度测量存在滞后,而且滞后的非常多(>5s),这会导致温度过冲。

我现在用的是白光90W高频烙铁手柄(主要是便宜)。
如果以90W全功率加热,大概在5秒左右就可以从0度加热到300度,但此时烙铁尖的温度可能只有200度出头。
而温度传感器测量到300度时,发热部分其实已经350度了。
限制加热功率,可以减小温度过冲,但这样升/回温就会变慢。

高档的高频焊台手柄,在结构上会优化,提高温度测量精度,减少滞后,这样就可以全功率回温,做到指哪儿化哪儿的效果。

昨天我又折腾了半天这个烙铁,把温度设置到270度,偶尔会过冲到300度(和网上看到的一些高频焊台的指标相似),
烙铁尖的温度则在240~260度之间变化,化大块的焊锡(>20克)要花点时间,
将就能用了,但还不理想。硬件和软件都还有些问题。
中间调试代码不小心卡了几秒,烙铁烧到了550度,发热部分估计已经600多度了
几个小时下来,只有两个输出管,输出电感有点温热,感觉效率还行

有了这个控制器,不光可以控制烙铁,但凡需要高频加热的地方都可以用
接个线圈架个铁板弄烧烤都没问题,就是功率小了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用过假快克高频焊台,感觉加热速度并不快,我当时觉得应该比936之类快很多,其实不然。没搞清这种高频焊台 ...

MX500的工作频率是13Mhz多,不是Metcal/奥科的低档型号。

低档型号的工作频率只有数百kHz,比如sp200。

楼主:
引用 网友D:
MX500的工作频率是13Mhz多,不是Metcal/奥科的低档型号。

低档型号的工作频率只有数百kHz,比如sp200 ...

我搞的这个现在只有50KHz,那真是比低档还低档了
不过能10秒以内化锡,感觉也挺快了

网友E:
这种带有温度检测的烙铁都有温度过冲和大焊点温度波动问题,把算法做好一点,加热功率搞大一点可能会有帮助。

现在我用的奥科13.56MHZ高频烙铁(MX500)的温度检测原理比较特别,他通过检测主机提供给烙铁头的射频信号驻波来判断烙铁是否加热到指定温度。射频功率给烙铁金属芯提供加热能量产生涡流加热,主机一边检测射频功率驻波,当烙铁温度达到设定温度时(设定温度由烙铁头金属材料特征决定,MX500这个系列有3款主流温度值可以选,我刚剁手了2根烙铁头),加热部分金属特性突然改变(具体是导磁特性还是啥忘了,请高手解析),主机会检测到驻波变化,从而控制降低或切断高频功率。

还有他的休眠烙铁架,其实就是一个环形磁铁,把烙铁头放在环形磁铁中间,烙铁温度就自动下来了(大约20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带有温度检测的烙铁都有温度过冲和大焊点温度波动问题,把算法做好一点,加热功率搞大一点可能会有帮助 ...

温度检测如果不滞后就不会有过冲问题,通过检测烙铁头在不同温度也的频率特性是个比较好的办法,能实时反应烙铁发热部分的温度。
我在测试的时候也观察到了这个现象,随着温度升高,频率在升高,电流在下降。
不同材料的变化可能会有不同,不太确定怎么通过这些指标来估算当前的温度...
也不清楚这个变化是否稳定,如果比较稳定,可以做个自校准逻辑,自动建立温度和频率/电流的关系。
以后就可以根据这个关系来控制加热。把过冲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不过我现在的低成本方案,加上显示部分后,MCU已经不太够用了

难道这是那些高端产品选用很高的工作频率的原因?
但如果是要达到金属的居里温度,那烙铁头只有用特制的材料了

又想了一下,如果真达到居里温度,那是不是就不用控制加热了?
因为这时,烙铁头的磁感应强度会下降很多。这不就意味着涡流也会变小很多?
烙铁头自己就把温度给控制住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温度检测如果不滞后就不会有过冲问题,通过检测烙铁头在不同温度也的频率特性是个比较好的办法,能实时 ...

我印象中,楼主是软件高手。因此,可以考虑用软件的手段来挖掘潜力:

1、整个烙铁的温度控制是一个闭环负反馈系统。

在自动控制领域,可以使用PID的方法来让他优化。站在电路角度,就是要设法让这个系统的闭环频响最宽、同时要控制好这个闭环系统的相位裕量,让他有合适的方波响应过冲。

自动控制方面我不熟悉,我只从电路角度来说说可以采取的措施。

2、烙铁的物理特性决定了他的极点位置分布(即是加热的延时滞后特性、自动控制pid的积分i)。因此,可以做文章的地方是:一是制造合适的零点(pid的微分d),来给电路的部分极点予以抵偿。二是控制好开环增益量(pid的比例调节Kp)。

3、要产生零点,可以用软件的高通滤波器(HPF)来得到。这个高通滤波器的特性频率决定了零点的位置。

4、烙铁的加热功率大小,决定了这个系统的开环增益量。

5、通过反复调节HPF的频率、加热功率,理论上可获得最优的烙铁温度自动控制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印象中,楼主是软件高手。因此,可以考虑用软件的手段来挖掘潜力:

1、整个烙铁的温度控制是一个闭 ...

感谢建议,我还得再琢磨琢磨。烙铁虽然简单,但其中的问题还着实不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温度检测如果不滞后就不会有过冲问题,通过检测烙铁头在不同温度也的频率特性是个比较好的办法,能实时 ...

我以前看过资料,Metal焊台的出色回温性能,是通过他特有的烙铁头的居里效应来获得的——其烙铁头的温度不是依靠闭环负反馈系统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看过资料,Metal焊台的出色回温性能,是通过他特有的烙铁头的居里效应来获得的——其烙铁头的温度 ...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烙铁头自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个闭环系统了

按理说这种烙铁仿制起来应该更容易,为啥没有看到山寨产品呢?

刚才查了一下,镍的居里温度是358度,应该是比较适合焊接的温度。
不知道弄个镍包铜的烙铁头是不是就能达到效果了?

楼主:
修改了点线路设计和布局,薅了个黑金的板子
弄了个简陋的控制面板,写控制界面花了2个小时,测试各种问题花了12个小时

新绕了个输出电感,最大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20W,比之前提升了10%。
但烙铁温度上来以后,最多只有90W的输出功率。
新买的烙铁发热芯比以前买的发热芯电阻大一倍,电感量变大了一点。
老发热芯最大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20W,新发热芯最大输出功率只有105W。

反复调整了很久,在保证升温速度的情况下,过冲/掉温度几乎没法避免。
因为焊接不同大小的焊点时负载变化很大,受测温延迟的影响,响应很不及时。
如果把升温速度调到很低,在很低负载时倒是可以把温度控制在正负1~2度以内。

但我之前买的高频焊台显示的温度就非常稳定,升温挺快,但不过冲,也几乎不掉温度。
我用热电偶测量它的烙铁头的温度,其实也是有变化。它的显示数据是做假了么?

网友D:
我简单测过,白光942焊台(t12烙铁头)的加热功率约75W,Metcal的ps2v高频焊台则是90W。

你这个120W/90W功率已经不错了。就是不知道你这个焊台的反应速度会如何,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去测我手头焊台的反应速度

网友F:
闭环, 加热有一定要用PID. 温度传感有一定的滞后性. 而且高频大电流下,小信号的热电偶测量也要处理好.

感觉高频就是居里温度点恒温最有优势.
居里温度点恒温这个最简洁, 到了温度, 高频加热就不起作用了. 恒温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简单测过,白光942焊台(t12烙铁头)的加热功率约75W,Metcal的ps2v高频焊台则是90W。

你这个120W/90W ...

手头没有功率计,现在的的功率是我自己采样计算的
和万用表对比测试过,电流基本一致,估计误差不会超过5%
前面说的功率都是以我统计出的功率

老的发热芯在冷却状态下启动功率有120W,到停止加热时功率下降到70~80W
新的发热芯在冷却状态下启动功率在100~110W之间。到停止加热时下降到70W以下
启动时过冲一般小于30度。但温度滞后很严重,加热2~3秒后才开始升温,加热停止3~5秒以后,温度才上升到目标温度

根据参数设置不同,焊接时掉温的程度也不同。空载的温度波动在±5度之间。小焊点基本上不会超过±10度
默认参数下,融化大块焊锡时温度会在-20度到+10度之间变化。但如果在此时突然失去负载,有可能过冲+30度
用激进一点的参数,可以把大焊点的温度变化减少到±10度,但失去负载时会过冲到+50度
在使用过程中,回温时的平均功率一般不超过50W

同样的参数下,不同的手柄表现也不同,需要针对调整。
也不知道我以前那个焊台是怎么做到换手柄不改参数的?

回头我拍个视频再请你指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闭环, 加热有一定要用PID. 温度传感有一定的滞后性. 而且高频大电流下,小信号的热电偶测量也要处理好.

...

嗯,有PID,不过温度滞后太多。在需要急速加热的场景下,怎么调整效果都不理想。
电热偶的测量效果还可以,放大101倍后,加热与非加热状态的测量噪声变化小于50mV。
在做均值后,对温度计算的影响几乎看不太出来。
只是自动回零似乎有点问题,在中断和显示耗时比较多时,偶尔会零点跑飞,导致计算出的问题温度一下变高100多度
一时半会儿没找到原因,只好先把这种情况过滤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简单测过,白光942焊台(t12烙铁头)的加热功率约75W,Metcal的ps2v高频焊台则是90W。

你这个120W/90W ...

录了个测试视频,接了个大功率12V电源,启动功率达到了130W,感觉已经算是能用了

如果把稳定系数调高,过冲和掉温度的问题可以得到明显改善,但升温速度会受影响,启动时可能不能一步到位。
视频里这个参数设置的比较低。启动时加热持续了7~8秒,其实已经过冲了,但温度传递需要时间。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录了个测试视频,接了个大功率12V电源,启动功率达到了130W,感觉已经算是能用了

看了你的视频,我想说几句:

1、我对温度控制方面也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看看自动控制领域的有关pid温控的资料。

2、按照我的理解,你这个烙铁,他本身的物理特性(温度传递速度,包括发热器件传到烙铁头焊接处的速度、包括烙铁头温度传递到检测温度器件的速度)对回温性能起决定性的作用。

3、使用pid技术来优化,也只是做到能最大限度地挖掘潜力,但不能超过第二点所说的物理限制。

4、视频中看到你的烙铁头,跟936焊台差不多,比T12的物理传递温度的速度还是有比较大的距离(你看看t12烙铁的解剖图你就会明白)。

5、你现在做出来的效果,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视频,我想说几句:

1、我对温度控制方面也不是很了解。你可以去看看自动控制领域的有关pid温 ...

感谢回复,这是线圈和烙铁头
按理说是烙铁头本身在发热,热传递速度应该比T12还要快才对
我怀疑是因为中间的铠装电热偶导致温度测量速度有延迟
电热偶在不锈钢管里,和管头有1~2毫米的距离,并没有直接接触烙铁头

这几天继续优化算法,比之前视频有所改进。
在不降低加热速度的情况下已经可以做到启动过冲小于20度
稳定后,空载温度波动-2~0度,烙铁尖温度变化小于1度
融化大块焊锡掉温10度左右,3到5秒后会回温到-3~+1度之间,负载消失后过冲小于5度。

另外,经过这几天重新验证硬开关的高频烙铁驱动模式,我似乎有点理解为什么要用那么高频率的原因了。等我再研究研究,再来向你请教。
不过MOS驱动的速度要想达到1MHz以上还是怪费劲的
我这两天优化了下自己搭的驱动,目前带大功率MOS管大概开启/关闭延迟<10ns,上升/下降50ns。
似乎很多成品MOS驱动的速度还没我这个快。就是带载跑到2MHz时驱动管发热会比较严重。

楼主:
又优化了一下线路,启动输出功率达到了150W。5~6秒就可以化锡了,但测温延迟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楼主:
研究了一下测温延迟的问题,最后发现是电热偶本身的问题。
就算是特制的电热偶,测量结果也存在1~2秒以上的延迟。
电烙铁本身的测量有3~5秒延迟已经是响应很快的结果了。
这下真是没招了

网友G:
楼主用两只MOS做桥驱动?频率越高效率越高,也就是发热更快。温度过冲取决于算法,一般用PID调整其中的参数可以减少或消除过冲,检测滞后是可以在算法中弥补。增加积分比例,加热快但过冲大,增加微分比例加热满过冲小。一般要求可以变比例,比如在低于设定50度使用大的积分比例,然后逐渐加大微分比例。要求再高就是自适应了,可以根据温度梯度判断传感器延迟,在PID稳定后基本温度是一条直线,不过烙铁热负载变化大,这个挺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用两只MOS做桥驱动?频率越高效率越高,也就是发热更快。温度过冲取决于算法,一般用PID调整其中的参数 ...

我用的不是桥式驱动,而是网上最常见的双管ZVS电路,我稍微优化了下,减少了些许MOS管上的损耗。
不过这个电路的频率跑不上去,频率高了容易不起振,输出负载能力也会变差。
而我测试了从15KHz到200KHz,似乎都可以正常加热,频率越低,电路输出能力也越强。管子发热也越小。
所以,我现在选择的工作频率是55Khz。目前的版本最大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50W以上,大概5秒就能化锡。
(后面我打算再弄个全桥的版本,只用加一个MOS和全桥驱动,其它电路都可以简化很多,还能少用一个电感)

之前在测试电路输出能力时,不小心踩了几个坑,把最大输出功率搞到了估计有200W以上,烧了若干管子...
后来才发现,我的电流检测上限是13A,我说为啥输出功率一直卡在156W呢(之前已经卡过一次78W)
按300度时输出功率减30%来算,启动时的功率至少在200W以上。
然后在停止加热的瞬间,产生了很高的反压,把MOS管那一堆电路都烧掉了。
因为之前在振荡电路的电源上有个大电容,不会瞬间停振,一直没这个问题。改版时手滑把这个电容去掉了

关于温度控制,目前比较困扰我的是积分响应的问题,尤其是在初始化过程中。
从0开始建立积分,在几秒的时间根本不足以让积分值稳定,如果调大微分消除过冲,就会出现温度回落的问题。
如果把积分比例调高,因为测温的延迟太高,又会出现严重的振荡。这种振荡用微分根本无法消除,只有反效果。
负载稳定时效果很好,温度变化在±0.5度以内。但负载变化大时,温度会振荡一下,过冲约10度(积分响应延迟导致的)。

我用万用表的温度档并到电热偶上同步测量温度,结果万用表显示的结果与我计算的结果完全一样。看样子这个延迟是没法消除了。

另外,现在在开关振荡电路时,由于电流很大,板子会有嗒嗒声,听着很烦躁。有什么好办法可以解决么?

网友G:
温度刚开始时控制肯定不稳定的,需要稳定的时间,进入稳定区间就可以很好了。建议类似应用把单片机的串口留出来,发送数据给PC可以画出温度曲线调试的时候比较直观。振荡的声音来源于哪里?看看是不是电感叫?如果是电感叫就打胶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温度刚开始时控制肯定不稳定的,需要稳定的时间,进入稳定区间就可以很好了。建议类似应用把单片机的串口留 ...

其实所有参数都是明确的,如果能直接用上一次的稳定参数启动,应该可以直接获得比较理想的结果。
但积分的值会随着其它参数变化,固定写死不太合适。每次保存又怕把flash写废掉。
搞个公式拟合一下,又不知道要折腾多久....
单片机除了SWD就没有多的IO口了。原本打算做个输出数据采集+数据图表+分析功能的,但这个要花比较长的时间来改造我的编辑器,留着以后慢慢弄。
我现在在LCD上画了个简单的温度曲线,大体效果可以看一下,各种参数也能直接设置,也还能将就调试。
现在RAM和FLASH也都差不多满了,很难再添加其它功能了
等新板子到了,再弄个GD32E230的版本试试。
不过一个烙铁而已,玩不出太多花样,而且玩儿得太花,我自己脑子怕是会不够用。

现在的声音我可以确定不是电感造成的。感觉像在敲击板子的声音。
我猜测是大电流下正负极线路相互吸引引起的振动。
如果真是这样,除了飞个软导线以外,似乎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网友G:
线路板镗锡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线路板镗锡了吗?

专门给大电流的走线开了窗,上了挺厚的焊锡,还并了1mm的铜线

网友G:
正负极吸引噪声?布线时大电流线重叠在PCB两面?太巧合啦,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先飞线把电感挪开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负极吸引噪声?布线时大电流线重叠在PCB两面?太巧合啦,还真是第一次听说。先飞线把电感挪开试试啊

无论怎么布线,正负极都会形成一个环啊,反正不是相互吸引就是相互排斥。
我以前玩点焊机,电流有几千A,每次焊接就看见16平方的铜线在那抖....

网友:
电线抖我见过,PCB抖还是第一次知道,受教了。

楼主:
在捷配上做了第三版优化版本(白色PCB)
相比第二版(黑色沉金PCB)主要改进了MOS驱动电路,添加了缺失的退耦电容。
现在加热控制MOS在快速开关时已经不怎么发热了。
虽然振荡电路仿真出来的效率已经超过了95%,实测的波形也和仿真几乎完全一致,但输出MOS还是会积热,在连续加热时MOS会升温到60~70度。
发热最严重的是谐振电容,稍微有点烫手(忘了测它的温度)。
退耦电容在空载时也会发热,关闭振荡时的高反压几乎完全消除了。
换了个稍大的磁环绕制了新的输出电感,现在最大启动功率达到了170W(第二版是150W)。
按理说达到200W也应该问题不大,但前面烧管烧怕了,给它留了点余地。
把老手柄的热电偶的铠装不锈钢管矬了1~2mm,启动时明显可以感觉到温度响应比之前快了一点点。但还是有3~5秒的延迟。
目前从室温加热到化锡还是要5秒左右,功率提升到170W似乎没太大变化。
空载时的损耗从原来的3~5W减少到了1.5W左右。

根据当前的压降情况计算,这版的改进后的电源布钱依旧存在约1mOhm的内阻,接线座也有1mOhm以上的接触电阻。
还有改进的必要么?毕竟目前电流采样电阻只有5mOhm(采样精度不受电源线内阻的影响)

看了一下网上的T12烙铁2秒化锡视频,发现他们测试时温度设置的是450度,也就是说前面加热过程完全是开环的
另外,他们测试的温度响应(从显示数字来看)完全是0延迟,感觉有点假啊(哪怕T12的热电偶和发热丝是直连的)
我用裸的热电偶裹点焊锡(加大和烙铁头接触面积)测温度,响应也有3~5秒的延迟。
按理说我现在的加热功率已经比T12强多了,目前影响升温速度的只有手柄的金属支撑和外壳了
把这两部分再优化一下,再把目标温度设置到400度,也不知道能做到几秒化锡?

网友H:
费那劲干嘛,直接买一台二手的深白光2000A或快克203H高频主机,90瓦功率,大约100多,再买一根深白光的原装手柄也才几十块,一套就是100多搞定,通电几秒即可焊接,爽歪歪。

楼主:
引用 网友H:
费那劲干嘛,直接买一台二手的深白光2000A或快克203H高频主机,90瓦功率,大约100多,再买一根深白光的原装 ...

自己费劲肯定是想要解决一些问题啊。
第一,我有白光2000,比较占桌面。想弄个小巧的高频焊台。而且我对它的设计和功能也不太满意。
第二,我打算弄几个手柄,用不同的烙铁头,免得换烙铁头。
第三,白光2000没我自己做的热的快,操作界面也没我自己弄的界面好看
第四,自己做可以弄一些自己想要的功能,比如我打算弄个TURBO功能,平常用280度的低温,免得烙铁头氧化;可以一键临时切换350度高温,焊一些大焊点,热风焊盘之类的。
第五,我还打算用这个东西自己弄个微型高频恒温加热台,用来焊接贴片。
第六,这是以前的烂尾工程,打算收个尾
第七,最重要的就是喜欢瞎折腾

如果都是买买买就解决问题了,这个论坛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除了满足自己爱折腾的心,现在装矿石机、甚至晶体管收音机还有什么其它的价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