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仿真CMOS反相器

楼主(2024-03-25):
当我用LTspice仿真皮尔斯振荡电路时,其中一部分是mos管搭建的反相器,开环去测试的时候,当我不去选择两个mos管型号的时候,刚好相位是-180°,满足反相器的特性,但当我对MOS管进行选型后,相位就不满足了,是不是因为用mos管去搭建反相器的时候对mos管型号有要求呢??
测试点就是反相器的输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原Fairchild公司MM74HC14手册给出的内部结构

这是带施密特触发器结构的反相器,为了做出回差特性,故意在输入级加了四个管子。如果不做施密特特性的话,第一级和后两级形式是一样的,都是只有两个管子(当然长宽参数应该不一样)

网友:
Vdd是5v,因此兩个管子的Vto要接近05×Vdd,两个Vto不一定要相同。Vto相当于Vgs_th。

网友A:
当您给出具体MOSFET型号时,SPICE就把这两个真实MOSFET的各个参数都代入进去仿真了,而真实的MOSFET可是个模拟器件,真实的PMOS和NMOS栅极电压多少开始导通多少彻底关闭可不是互补的,是吧。

实际上,反向器并不是两个互补MOS这么简单,至少包括输入级,反向级,输出级。因为输入信号不一定正好落在可以让PMOS截止NMIS导通,或者相反的区间内。

实际工艺中,内部PN两部分MOSFET的栅极宽度也不一样,这正是为了让PMOS和NMOS有最佳的导通和截止电压比,也考虑到建立时间等问题。

网友A:
下面是原Fairchild公司MM74HC14手册给出的内部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您给出具体MOSFET型号时,SPICE就把这两个真实MOSFET的各个参数都代入进去仿真了,而真实的MOSFET可是个 ...

确实,我考虑的问题不够全面,谢谢您,明白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