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武CS8010示波器聚焦不良,非常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4-03-25):
    大概十年前网购了一台建武CS8010示波器。购入时就有聚焦不良的问题,清洗过管座,更换过聚焦电路中的瓷片电容,均未能解决问题。通电一段时间(十多分钟,机器变热后就正常了),加焊过电源板上的各电源的滤波电容,更换了+120V(聚焦控制电压)稳压电路的输入输出电容,也没有消除故障。前段时间发现,将示波器上下颠倒放置一段时间后再开机,就不会出现聚焦不良的问题。实在太奇怪了。在聚焦不良时去测量电源板的120V  65V  ±10V 5V电压均正常。实在找不到问题了,还请论坛的老师们支支招。谢谢

网友A:
是示波管有问题? (碰极或极间漏电,受热或受重力形变后好转?)

网友:
基本顽症。报废吧

网友B:
试试将显像管转180度安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试将显像管转180度安装......

正解,最好把管座也换掉。

网友D:
要测电压,也要测跟聚焦极有直接关系的电压(可能是图中的P1电压)。那些120v之类的低压不说明任何问题。

网友E:
楼主,象这种情况称为散焦。请你调节聚焦电位器看屏幕是否有变化。个人认为,屏幕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还是电路问题,特别是和聚集电路相关的电压、元件都要查,尤其是电阻(阻值变大)等。只要心细我想定能查出故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示波管有问题? (碰极或极间漏电,受热或受重力形变后好转?)

很有可能是你说的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我就不折腾了。

楼主:
那就凑活用吧,示波器的使用频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将显像管转180度安装......

很有可能是一楼说的问题,示波管反着安装的话,XY的电极也要反向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解,最好把管座也换掉。

好像找不到同型号的管座。示波器反向放置,就没有问题。这个现象也可以排除管座受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测电压,也要测跟聚焦极有直接关系的电压(可能是图中的P1电压)。那些120v之类的低压不说明任何问题。

我的万用表的耐压就600V,不知道P1的电压值会不会超过这个值,图纸上没有标P1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象这种情况称为散焦。请你调节聚焦电位器看屏幕是否有变化。个人认为,屏幕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还是 ...

收到,谢谢。调聚焦电位器,屏幕是有变化的,但是调到底就都不能调出来,还需要调整内部的一个电位器,能把聚焦调好。但是机器热了又散焦了。还要把那个电位器调回去。我也不希望是示波管的问题。但是目前的故障现象来看,示波管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找不到同型号的管座。示波器反向放置,就没有问题。这个现象也可以排除管座受潮的问题。

那就把偏转对调,就行了。

网友E:
根据经验推测,一般进口机的示波管损坏的概率都比较低的(特殊情况外)。你可以这样做,在刚开机的时,监测加到聚集电极的电压,调节其内部的电位器监测加到聚集极电压、再把电压表接到聚集极不动,看看在加热过程测聚集极电压的变化情况。大概率为电阻阻值变化所导致的,机器受热后其阻值变大,导致加到其聚集极电压的变化而散焦。另你也可以把涉及到调聚集电压的其内部电位器也更换一下试试,看是否受热其阻值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测电压,也要测跟聚焦极有直接关系的电压(可能是图中的P1电压)。那些120v之类的低压不说明任何问题。

在聚焦正常的情况下,测量P1 -682V  ,P2  23V ,  G1  44V。G1的电压太高了,超出万用表的耐压范围了,待聚焦不良时,我再测量一下。不过示波器倒置就不会出现聚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根据经验推测,一般进口机的示波管损坏的概率都比较低的(特殊情况外)。你可以这样做,在刚开机的时,监测 ...

收到,谢谢你的回复。G1  K 两个电极的电压超过1000V了,无法用万用表测量,其他电阻的阻值我已检查过,未发现异常。如果示波器倒置放置,不管啥时去开机,聚焦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将显像管转180度安装......

刚才打开看了,显像管无法转180°安装,显像管有一边有高压帽,反过来就盖不上壳子了,以后示波器就反着放算了,要用时在反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才打开看了,显像管无法转180°安装,显像管有一边有高压帽,反过来就盖不上壳子了,以后示波器就反着 ...

其实刚才我发帖时就想过、现场条件允许的话把显像管翻个个......。这也是受楼上网友的提示,显像管可能有联极现象。

示波器倒着用也行,尽量使用CH2,它有反向功能。也许倒着用一段时间 “故障” 就消除了呢.......

网友E:
该示波管脚位排列为H:灯丝、;K:栅极;(G1-G2)为第一阳极(聚集);(P1-P2)为第二阳极(辅助聚集)。至于电压测量问题,不知你是否有500万用表,其有2500V的扩展档位,完全能胜任测量该处的电压。

网友:
楼主,如确认为示波管问题,你完全可以重新更换一个这样同型的管子。不过象这种型号的管子(日本松下产品)我保存着一个。如你有想法可以联系我,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该示波管脚位排列为H:灯丝、;K:栅极;(G1-G2)为第一阳极(聚集);(P1-P2)为第二阳极(辅助聚集)。 ...

有500型万用表,不过现在没有在身边。下次带过来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刚才我发帖时就想过、现场条件允许的话把显像管翻个个......。这也是受楼上网友的提示,显像管可能有 ...

可能是示波器一直平放导致示波管内部电极变形了,我打算以后示波器反过来放置,可能能恢复,恢复不了也无所谓了。

网友A:
记得当年使用过一台上无二十一厂产的SR35,放置几天开机散焦(夏季更严重),十几分钟至半小时左右会逐渐变好(与CRT彩电管座受潮腐蚀情况几乎一样),也是换了管座、高压板部分的几只耐压2KV电容都不行。开机散焦状态时立即用电吹风吹高压板及上面的元件几分钟就好,就吹风加热高压板后用高频蜡敷在板的两面,结果也不行,怀疑是板基绝缘问题。后来将高压板上与聚焦、加速有关的部件从板上拆下来搭焊、套热缩管才解决。但这机通道、扫描部分也是故障频发,后来干脆换成了V252、SS5711就没出过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调聚焦电位器,屏幕是有变化的,但是调到底就都不能调出来,还需要调整内部的一个电位器,能 ...

这样的话,加装个切换开关,以适应刚开机和长时间开机聚焦电压不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当年使用过一台上无二十一厂产的SR35,放置几天开机散焦(夏季更严重),十几分钟至半小时左右会逐渐变 ...

收到,谢谢你的回复。我再检查一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话,加装个切换开关,以适应刚开机和长时间开机聚焦电压不同的问题。

好办法

网友:
可能跟电路没有关系,可以试检查一下偏转线圈物理结构,估计年久、震动导致脱胶松动。个人猜想,不喜勿喷!

网友: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你的回复。我再检查一下电路。

如果散焦状态时将机器倒置,聚焦能立即正常,示波管内电极形变引起的极间漏电可能性是很大的。
我手头一台79年江苏宿迁产的JT-1,出现过电路中电阻开路等故障经检查更换后正常使用多年,之后放置两年多后再开机发现屏不亮,测正负1500V电压都下降,将管座退下后电压正常,知道是示波管漏气了。坛友送了两只13SJ38J(另在坛里淘了包括JT1拆下的除机壳、变压器之外的全套内部元件),换上示波管就又恢复了。

网友G:
颠倒放置后直接开机,看看会不会散焦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颠倒放置后直接开机,看看会不会散焦

就颠倒放置后(要放一段时间),开机就不会散焦。但是昨天晚上颠倒了一晚上,今天早上开机又散焦了,摆正放置一会后,再开机就没有散焦了。感觉示波管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