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N2阴随推FU32小单端

楼主(2024-03-25):
找到几个年代久远的老管子,大都带辫子的,简单测下灯丝,应该是好的。准备用60年的ГY-32搭建一台小桌面机器。
网购的68元铝壳,开孔过程氧化层全部刮花,一瓶自喷漆改色,顺便把变压器罩改了个同色。
安装变压器,空间关系输出变压器安在了内部。样子还可以。
插上管子试一下,结果本来想按照坛里的6J1搭一个,小管孔开大了,只能装小九脚的管了,手头有限的几个管子,用一个少一个,现在小九脚都已经舍不得了。
找了一下,凑了一对6N2,一只就够了,可是孔是俩。只能琢磨咋用6N2了。
记得几年前鼓捣FU32并联单端和推挽时候,这几只管子上不了高压的,屏压、帘栅一上到250v,一会儿功夫就打火,测试Ua≤250v,Ug2≤150v正常,就一直留着的,一定在里面。
电路基本按照这个标准设计。
测算了一下,大致确定了基本参数,前级6N2最终确定加个阴随。开始慢慢搭。
最后找到几只2AP9,电位器旁边搭了个简单的表头驱动。
最后的样子。
连线,开机,还不错。
大致参数:
输出,5k,网购,功率不详,不大,初步估计5W以上。
ГY-32——
Ua=215
Ug2=150
Ug1=-14
6N2(1)——
Ua=150(Ra=75K)
Ug1=-1 (Rk=1.5k)
6N2(2)——
Ua=150
Rk=56k
参数相对保守,好处是不影响听感情况下,相对省电。
80w的变压器,桌面小音箱开机一上午,变压器温温;转移到地面双6.5寸音箱,开到最大音量,一下午,温度轻松上手,不烫。忘记关机也没大问题了。
3月15日打假日开始着手准备,买壳子和输出变压器;3月23日,周六完工,是,以为记。
时隔多年(估计有至少10年了),再次拿起烙铁焊机子。
原账号已经丢失多年,新开不就,权限较低,图片只能上这些。
写到这里,还不知道能不能传上去。

补充内容 (2024-3-26 22:40):
才意识到,被几位老大给赏分了,感谢!感谢管理给通过验证,感谢各位老大,这个世界里没有什么比同好更温暖!

网友:
胆机做的很棒,也很漂亮,精工制作!

网友:
做的挺好,赞!

网友A:
样子很萌!家里有娃娃的,这种辫子机要管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样子很萌!家里有娃娃的,这种辫子机要管理好!

提醒的是,这不是个小事。还有几个这样的管,要在壳子上研究一下,即包装美观有包装安全行

楼主:
保证,打成了包装,没文化太可怕

网友B:
很漂亮、也很协调。胖爸爸领着一对双胞胎儿子,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漂亮、也很协调。胖爸爸领着一对双胞胎儿子,好看!

这个回复有爱,哈哈。
家里小孩说像个孙悟空带俩小猴,如果有个金箍棒就更像了。

楼主:
实际接线情况

补充内容 (2024-3-26 22:33):
屏极和二栅接错了,小磁圈接在屏上,二栅150V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回复有爱,哈哈。
家里小孩说像个孙悟空带俩小猴,如果有个金箍棒就更像了。

小孩子想象力真好,头上戴两支翎子,你别说,还真象,就是这孙猴胖点了!

网友:
终于学会用手机编辑图片并发上来了!

网友:
以前没玩过这类管子,现玩过后觉得这类管子还是适合做推挽机。

网友C:
这管总屏耗小,灯丝功率大,管座贼贵还得额外伺候两根小辫子,做单端真没玩的欲望。FU系列,高耐压和具有较高脉冲电流输出能力才是亮点,要充分发挥其特点其实更适合推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管总屏耗小,灯丝功率大,管座贼贵还得额外伺候两根小辫子,做单端真没玩的欲望。FU系列,高耐压和具有较 ...

做单端功率上不来,推挽功率串上来,这管子就这么怪。

补充内容 (2024-3-27 05:39):
6N3屏阴倒相FU19推挽机。

补充内容 (2024-4-1 04:30):
这类管子适合做推挽机,不会让人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