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功放电源问题

楼主(2024-03-25):
请教各位高手维修一台专业功放发现电源变压器的输出端没有中心抽头,是怎么工作的?谢谢!

网友:
这种功放叫做浮地功放,比如QSC功放,皇冠功放等,都是单绕组

网友:
大概率是仿QSC比如USA900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全桥整流电路

网友:
数字功放,不需要正负电源

网友:
一般是桥接或者两只电解模拟双电源

网友:
双变压器还是双绕组?单绕组的话不太可能,双绕组或双变压器都可以接出共地端。

网友:
全桥整流,两串联电解中点接地也可以做成双电源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绕组实际上是倍压整流形成的正负电源,但带载能力相对要差一些,专业功放上面较少用到,如果楼主的功放实 ...

BTL 电路可以不用“正负电源”的,就是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不专业 或者说,啥叫专业功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TL 电路可以不用“正负电源”的,就是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不专业  或者说,啥叫专业功放

专业功放功率都很大,单绕组的线径必定很粗不好生产。我见的专业功放功率都是千瓦级别,4绕组。低于1000W功放在我思想里是不配专业一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专业功放功率都很大,单绕组的线径必定很粗不好生产。我见的专业功放功率都是千瓦级别,4绕组。低于1000W ...

我在桂林认识一个帮夜场修打碟机功放灯光的,去他那看到待修功放都是开关电源 这是不是你说的“专业功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桂林认识一个帮夜场修打碟机功放灯光的,去他那看到待修功放都是开关电源  这是不是你说的“专业功 ...

当然是专业功放,而且功率做的比铁芯变压器还大。我这上次晚会演出公司两台主功放就是开关电源,每台5000瓦。重量都没有我家用功放重。

本主贴楼主说的是“电源变压器的输出端”我就当作是铁芯变压器看了。

楼主:
各位朋友功放是这个型号的

网友:
8欧姆260瓦×2;4欧姆400瓦×2,感觉不怎么专业。
模拟的的话,这个功率一般是正负电源,是不是有双变压器?
数字的单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D:
这种电路形式的功放,定压输出的采用比较多,功率管采用无需绝缘共集电极接地形式,音频输出是公共地端与俩供电滤波电容中点形成回路。

楼主:
确实是的2个声道的功率管无绝缘片安装在一块散热片上。一般定压功放有输出变压器这个功放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路形式的功放,定压输出的采用比较多,功率管采用无需绝缘共集电极接地形式,音频输出是公共地端与俩 ...

确实是的2个声道的功率管无绝缘片安装在一块散热片上。一般定压功放有输出变压器这个功放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作为音乐功放利用这种电路因通过供电滤波电容产生回路它放大低频频不会延伸直流如同OT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作为音乐功放利用这种电路因通过供电滤波电容产生回路它放大低频频不会延伸直流如同OTL。

你在20楼说的这种电路拓扑,本质上就是OTL。

他与常见的OTL功放不同之处在于,他使用了两只耦合电容(分别接电源和地)来代替后者的单只输出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