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参赛】自制微型台钻

楼主(2024-03-25):
31【参赛】自制微型台钻
DIY
创新
实用
外观

网友:
我也制作了一台,有时间也晒一晒!

网友(2024-12-22):
动手能力强,学习了

网友A:
    制作太粗糙了,看看我的作品,还没有最终完成,不过已经成型,就差钻夹头,压缩弹簧和电机供电插口没装。专钻PCB电路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制作太粗糙了,看看我的作品,还没有最终完成,不过已经成型,就差钻夹头,压缩弹簧和电机供电插口没装 ...

为何不把短的立杆做成与那个长的一样,可以增加立柱许多刚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把短的立杆做成与那个长的一样,可以增加立柱许多刚性?

     PCB 打孔很轻松,3mm钻头打5mm铁板也可以,想改双立柱也很简单,只是现在钻头中心离立柱座才9厘米,如果改双立柱旧只剩5厘米了,有点太小。
     这个制作就是个摆件,是手头正好有一块铝板,钻头和775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