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理松下RX-FM27收录机(1)磁带部分

楼主(2024-03-25):
松下RX-FM27收录机,是自动换面的机芯,长条机外观,机型内使用的磁头是普通磁头(类似非标II型),我想应该是早期的自动换面机芯,还没有研发出规格的旋转磁头的时期的产品,故障是皮带老化,成油泥了,一个方带1.5的,再就是以个扁带。修理了磁头的换向齿轮。

普通磁头做的旋转类型

普通磁头做的旋转类型

普通磁头

普通磁头

齿轮裂了

齿轮裂了

亚带轮的轴是塑料的

亚带轮的轴是塑料的

皮带油泥状了

皮带油泥状了

楼主:
应该是早期的换面机芯,没有采用通用的旋转磁头,

楼主:
该机用的IC 有AN7205 FM前置放大,AN7220调频调幅中频放大,BA1321L立体声解调;AN7310磁带前级放大,BA6433均衡器,BA5406 双声道功率放大。

网友:
磁头很好,皮带容易找的;

开裂的那个塑料轮,暂时还能用!

网友:
最好把齿轮换了吧

网友A:
早期松下收录机,收音效果一流,灵敏度非常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早期的换面机芯,没有采用通用的旋转磁头,

一般都是抹音头和录放磁头合在一起旋转的,这个抹音头好像是另外固定的,怎样换音轨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抹音头和录放磁头合在一起旋转的,这个抹音头好像是另外固定的,怎样换音轨的呢?

应该是单向录音

楼主:
是的,播放是自动换面,可以调节A到B 和A到B循环,录音时 只能录制A面。手动换B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抹音头和录放磁头合在一起旋转的,这个抹音头好像是另外固定的,怎样换音轨的呢?

录音时 只能单面录制,,不能自动换面。早期机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松下收录机,收音效果一流,灵敏度非常高。

收音用的是AN7220 个人觉得比AN7223要灵敏,FM前置AN7205感觉也挺好,是不是线路设计,才有更高的信噪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