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优利德UT805,固纬GDM-8245哪个台表好点

楼主(2024-03-25):
如题,想入个二手台表家用,目前有意向的是这两个,请问大家,哪一个更适合一点.

楼主:
优利德UT805参数:
直流电压200mV/2V/20V/200V/1000V;
交流电压200mV/2V/20V/200V/750V;
直流电流2mA/200mA/10A;
电阻200W/2kW/20kW/200kW/2MW/20MW;
电容6nF/60nF/600nF/6μF/60μF/600μF/6mF;
频率10Hz-60MHz。1234
基本精度。
直流电压±(0.006%+2);
交流电压±(0.1%+100);
直流电流±(0.03%+10);
交流电流±(0.3%+100);
电阻±(0.01%+5);
电容±(2%+5);
频率±(0.1%+3)。134
特殊功能。自动量程、真有效值、二极管测试、通断蜂鸣、数据保持、相对测量、数据存储、数据回读、RS-232数据传输、USB数据传输、LCD背光。234
输入阻抗。约10GΩ(2V量程),其余量程10MΩ。23
最大显示。199999。

台湾固纬GDM-8245台式万用表技术参数:
直流电压
档位 500mV, 5V, 50V, 500V, 1200V 共 5 档
准确度 +(0.03% 读值 + 4 位数)、1200V 档 +(0.03% 读值 + 9 位数)
输入阻抗 10MW
交流电压绝对有效值 (交流或交流加直流绝对有效值)
档位 500mV, 5V, 50V, 500V, 1000V 共 5 档
准确度 500mV ~ 50V 共 3 档 20Hz ~ 45Hz:+(1% 读值 + 15 位数)
45Hz ~ 2kHz:+(0.5% 读值 + 15 位数)
2kHz ~ 10kHz:+(1% 读值 + 15 位数)
10kHz ~ 20kHz:+(2% 读值 + 30 位数)
20kHz ~ 50kHz:+(5% 读值 + 30 位数)
500V、1000V 共 2 档 45Hz ~ 1kHz:+(0.5% 读值 + 15 位数)
输入阻抗 10MW
直流电流
档位 500μA, 5mA, 50mA, 500mA, 2000mA, 20A 共 6 档
准确度 500μA ~ 500mA 共 4 档:+(0.2% 读值 + 2 位数)
2000mA ~ 20A 共 2 档:+(0.3% 读值 + 2 位数)
交流电流绝对有效值 (交流或交流加直流绝对有效值)
档位 500μA, 5mA, 50mA, 500mA, 2000mA, 20A 共 6 档
准确度 500μA ~ 500mA 共 4 档 45Hz ~ 2kHz:+(0.5% 读值 + 15 位数)
2kHz ~ 10kHz:+(1% 读值 + 15 位数)
10kHz ~ 20kHz:+(2% 读值 + 15 位数)
2000mA ~ 20A 共 2 档 45Hz ~ 2kHz:+(0.5% 读值 + 15 位数)
电阻
档位 500W , 5kW , 50kW , 500kW , 5MW , 20MW共 6 档
准确度 500W档:+(0.1% 读值 + 4 位数)
5kW ~ 500kW共 3 档:+(0.1% 读值 + 2 位数)
5MW档:+(0.2% 读值 + 2 位数)
20MW档:+(0.3% 读值 + 2 位数)
二极体测试 可量测二极体的顺向导通电压. 最大顺向电压 1.5V. 开路电压 2.8V.
电容
档位 5nF, 50nF, 500nF, 5μF, 50μF 共 5 档
准确度 +(2% 读值 + 4 位数)
频率
灵敏度 mV 档:>120mV (10Hz ~ 50kHz)
>200mV (50k ~ 150kHz)
5V 档: >1V (10Hz ~ 200kHz)
50V 档: >1.2V (20Hz ~ 200kHz)
500V 档:>12V (20Hz ~ 1kHz)
短路蜂鸣测试 < 5W
NMRR > 60dB
CMRR > 90dB

目前我更倾向于固纬的GDM-8245,觉的它更皮实,主要是工厂用,质量肯定差不了,数码管显示,如果屏坏了,自己也能维修,对测量的精度倒时没有太高的要求.希望有用过的朋友给些指点,谢谢.

网友:
楼主,从这两个品牌来看,只有参数和精度上的差别。 个人认为,你只是业余使用,又不是搞科学研究讲究的是精度,还是从价格、新旧程度上考虑更符合实际。

网友:
好像用过固纬的8245,具体型号我记不住了,外观挺像的,给生产测试那边买的二手表。买它是看重了它数码管和外接电源这两点,确实如您所言,用了好几年都没坏,当然也没去校正过。一直用到公司搬家后它不见了……
这表不算精,但是它是个台式,所以叫台表没问题。当时用的是交直流电压档和电阻电容档,都不是做精确测量,用于生产前对器件进行核对。

网友:
优利德的表是终身(可能免费)维修的,如果参数相比差别不大,或者优利德更好,那就买新不买旧吧,毕竟优利德还有挺多新功能。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的建议,目的主要用于直流电压测量和通断测量,应用中的电源大约纹波都在0.1mV以上,即便太高的精度,三位小时后面的都没有参考价值.

也不是搞科研,主要是DIY用,所以最终选择了固纬.已经在路上.
优利德的品质非常好,所以对二手的反而没有信心,以后若需要优利德会考虑买新的吧.

楼主:
鬼使神差的也拍了UT805,好奇心害死猫,正好回来比较一下,网上看了评价,对UT805A的评价不太好,说反应速度很慢,精度也不准,后几位数只是摆设.我想UT805和UT805A应该有点区别,觉得UT805的屏显更好看,
话说,UT805A是不是UT805的点阵屏版本的?有了解的朋友吗.
我经常做点阵屏驱动,很清楚,除非配置性能强点的单片机,否则点阵屏刷新速度很慢.希望UT805不像评价的那么糟.

网友:
之前两台表的贴子都看过,都是糟糕的差评

网友:
还不如买二手HP或福禄克41/2位小台表,耐用精度还好,价格不贵。

网友:
台湾固纬GDM-8245台式万用表我有一台,给菊水代工的,菊水KIKUSU DME1500,电压档很好,电阻容易被干扰,可能必须接地线,电容好像容量大点就不支持了

网友:
台湾富贵ESCORT 3146A(健伍DL2050、安捷伦U3402A)五位半高精度双显台式数字万用表我也有2台,容易坏,温漂大

网友:
这些都垃圾的不行了! 建议买欧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