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安捷伦66332A 和 安捷伦 附带的 command expert 指令编辑器做了个电池内阻仪

楼主(2024-03-25):
1) 测试对象:12v 钛酸锂电瓶

2)使用command expert软件在excel里的add-in,编写一段顺序执行指令输出到Excel

然后执行Excel的 add-in,就可以算成充电和放电的内阻,比较精确,耗时大概600毫秒。

Excel 界面

Excel 界面

电源测试内阻的波形如下:

使用100mA 和5A电流分别进行充放电。

实测我的10AH 钛酸锂电池的内阻在10毫欧左右

网友A:
啦啦啦 我的 Battery U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啦啦啦  我的 Battery Uart

感觉测试的数据和我不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另外赶紧修复GPIB版啊,您的串口版可用,但GPIB版在82357B下无法使用,迫切需要能用的GPIB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啦啦啦  我的 Battery Uart

您那测试的内阻数据比我小的多,可能和冲放电时间长有关,我实测您的软件的内阻计算波形,持续时间是我的8倍。

还有,您的测量是不是只用了DC,没取ACDC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测试的数据和我不一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另外赶紧修复GPIB版啊,您的串口版可用,但GPIB版在8235 ...

我通过调整测试时间和读取时机,尽可能让结果接近于用 LCR 表(Hioki 3522)的测试结果

GPIB 版是在很遥远的时代,用 Contec GPIB 卡时,不用 VISA 库,直接用 API 写的,所以后来换安捷伦家方案后就不兼容了 而 Uart 版的好处是,我这个程序是用 VB 写的,不需要 IO Libs 支持,其他网友不用装那个巨大的玩意就能用 所以就不再更新 GPIB 版了。

btw. 要不我发源码给你,你自己改改?反正你用  command expert 也得装 IO Libs

楼主:
我有你的串口板源码,麻烦发我下gpib版源码,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你的串口板源码,麻烦发我下gpib版源码,多谢!

来了,不过这个是用 Contec 卡的 API 写的,意义不大,仅供参考了

82357 的话你得用安捷伦的 VISA 写 这也是我以前的小程序不再更新的缘故(我现在用 5810 网关)

楼主:
太感谢了,可怜我的编程能力,看看能不能成功,成功了这里汇报。

楼主:
顺便用python写了一段内阻测试,用了pyvisa
代码:

截图

楼主:
更新一个自动设置电压测量内阻的的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