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台钻

楼主(2024-03-25):
利用已有的一个直流电机,利用闲置的抽屉滑道做立柱,网购了一个钻夹,制作了一台小台钻,效果不错,电机工作电压为直流36V,采用了一个36V的开关电源!把手压下后启动台钻,松手后自动断电停转!

网友:
动手能力真不错

网友:
为楼主的动手能力点赞!
看这个滑道的质量不错,我几年前也用同样方法做了一个,滑道的质量不行,只能凑合用。

网友:
利害了,我的哥。

网友:
简单实用不错赞一个。

网友A:
关键的是电机轴和钻卡头的装配配合是怎样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的是电机轴和钻卡头的装配配合是怎样处理的?

可以根据电机轴的直径选择购买!我的这个电机轴直径是4mm的!用下面的黑色4mm的 !

网友:
创意无处不在,创造方便自己

网友:
刚度要加强一下,可能更好

网友:
这个不错,用三根滑轨比较稳固,还可以消公差,同时提高受力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