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热管2P2配一个EI28的输出牛合适吗?

楼主(2024-03-25):
各位老师,最近开始鼓捣电子管了,想做个直热管收音机,输出牛查不到资料,问一下,直热管2P2配一个EI26或EI28的输出牛合适吗?
另外请教一下这种输出牛大概绕制参数,望不吝赐教。

网友A:
仅就功率来说是可以的,2P2输出也就是50~75毫瓦,但问题是2P2初级阻抗很高,这样初级圈数就要很多,铁芯太小了窗口面积绕不下,如果用非常细的导线,比如0.05~0.06,绕制时候强度太低容易断线绕制困难,且最后直流电阻很大使得效率不高,本来2P2输出就不大效率低了输出更小,所以老书上介绍的2P2输出铁芯反倒比一般的交流管铁芯还大。

网友:
2楼回答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就功率来说是可以的,2P2输出也就是50~75毫瓦,但问题是2P2初级阻抗很高,这样初级圈数就要很多,铁芯太 ...

多谢老师解答,这个输出牛看来还是要大一点。

网友B:
你好,

我也有做2P2机的计划。

准备用8*20(EI26)铁芯,初级20K,用0.08到0.1线绕2500匝,预计电感量35H;次级用0.5线绕55匝,低频下限100Hz,输出功率60mw,屏流4ma。

计算结果最大磁通密度在6000左右,并未饱和,效率在75-80%左右。

不请楚是否可靠,仅供参考。

注:因为输出功率较小,千万要选灵敏度高的喇叭。

网友:
收音机不考虑体积尽量采用35片,10*20铁芯截面,电感量可以做的很大,如果比较在乎体积就28片,8*15铁芯,出来音质也行,反正带8寸以下没问题,非常考虑体积的便携机或者口袋机用28片8*10铁芯,反正便携机最大也就4寸喇叭完全满足要求,说实话2.5寸喇叭用电子管收音机上意义不大,否则还能用更小的铁芯做,但是电池和电子管体积在这了,所以就无所谓了。

网友:
    这里找到电波牌601A型电子管扩音机资料,2P2推挽输出变压器初级0.11线绕5000匝中心抽头,次级0.37线126匝,铁芯EI38X16,铁芯顺插(单一方向插入)不另加气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我也有做2P2机的计划。

如果是硅钢片,你这个铁芯和匝数,电感量能达到8H就偷笑了

网友:
那就用国标的EI 41 叠厚16毫米绕制,(0.35片厚)

网友D:
我是用电源牛代用的,用洛基亚充电器的牛,初级不动,拆次级后重绕,初级圈数有6千几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电源牛代用的,用洛基亚充电器的牛,初级不动,拆次级后重绕,初级圈数有6千几圈,

诺基亚冲电器的品质真好,空载肯定不发热

网友E:
2P2的输出变压器,初级10K。

网友:
理论上当初次级铜阻均为其相应阻抗的十分之一时,输出牛效率80%。但实际上由于存在铁损和耦合带来的漏磁等等其他损耗,效率是小于80%的。如果展开来说,由于音频变压器在高低频阻抗呈现的不同矢量和关系,情况还要复杂得多……但不管使用那种尺寸铁心,在保证达到预定低频要求的基本电感量前提下,初次级铜阻一般不应大于其相应端阻抗的十分之一。
通常输出变压器效率可按80~85%设计,再高的效率,经济性渐渐趋于不佳。
对像2P2这种小功率输出牛,要使用EI28这种小铁心,只能对效率或低频响应作相应折中,部分要求降低了。

网友:
对于低频响应,很多时候追求音箱本身的低频响应平坦度比追求输出牛的低频下限更有意义,由此,为追求效率和低频下限而盲目采用大铁心俺是不怎么在意的。

网友F:
问一个幼稚的问题:闭环能不能拓展输出牛的频宽?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一个幼稚的问题:闭环能不能拓展输出牛的频宽?

不能,只能改善频谱内的频率响应平坦均匀度。但即使是这样,效果都较好了

网友F:
“改善”怎样理解?是类似二纯那样利用失真相互抵消的原理吗

网友:
增益高推动,输出变压器初级反馈,就能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改善”怎样理解?是类似二纯那样利用失真相互抵消的原理吗

不是类似二纯那样利用失真相互抵消,是输出牛本身特性不平坦(尤其高低两端)通过闭环反馈而变得平坦了。牛自身的频响输出特性是绕制方法和工艺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2P2的输出变压器,初级10K。

NO,15K~20K,10K偏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硅钢片,你这个铁芯和匝数,电感量能达到8H就偷笑了

我用5*8的Z11铁芯(号称的)绕1500匝,在微功率驱动下电感就可以超过8H,直流1ma时超过10H,3伏交流驱动(无直流磁化)可达33H。如果用6*20的绕2500匝,即使考虑2P2的屏流(3.5ma),应该可以达到35H的。

建议你先去试试。

善意提醒:变压器的铁芯越大,微功率驱动(如电感表)情况下测出的电感量误差越大。最好要模似所需的工作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5*8的Z11铁芯(号称的)绕1500匝,在微功率驱动下电感就可以超过8H,直流1ma时超过10H,3伏交流驱 ...

1.在2500T*3.5mA=8750(mA匝)电磁条件下,对6*20小铁芯而言,早已不是微功耗状态。
2.只要初次级发生了电磁能量交换,所谓微功耗状态已经改变。2P2输出50mW,对6*20小铁芯而言还能认为是微功耗状态吗?
3.某些电感表即使测量一个无感电阻(例如1k),其电感量也是可观的。
4.你说的这个变压器我是不会做了,之前E41 13*21做过,初级5000T,电感常数法测量(DC12mA偏置电流)仅14H左右。
另外,你说这个变压器电感约35H左右,那么50Hz下感抗大约11k,加上铜阻总阻抗还要大些,按11k算吧,通220V下电流20mA,你用的0.08-0.1漆包线通过没问题,你不妨用你这个变压器通220V交流试下是啥状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在2500T*3.5mA=8750(mA匝)电磁条件下,对6*20小铁芯而言,早已不是微功耗状态。
2.只要初次级发生 ...

你好,

尽管在你这个回帖中所有的观点我都有不同意见,但因在措词中隐隐感到你在这方面很有自信心,就把逐一回复的愿望收回了。

只想说一点:
我临时做了“小半个”变压器。用的是8*20(在前面的帖子里我说成6*20了,很抱歉)骨架。0.51线绕了55+12匝,准备对应8欧与12欧。还没绕初级(2500匝)。用简易电感表做微功率测量。

为了相对准确,用了色码电感作对照。结果是8欧对应空芯电感量是36.17uH,而47uH的色码电感显示的31.03uH。如此算来,电感量(8欧时)应该相当于55uH。对应初次匝数比45.5(2500匝对55匝),初级空芯电感量是次级的2066倍,即113mH(55uH*2066)。

在正常情况下插上铁芯后的电感量应该是空芯的300倍以上(按照我过去的经验,400倍是不成问题的)。那也就是我估计电感为35H的原因。当然了,在插入矽钢片后再用电感表量就不准确了,往往会偏小。此时应当建立仿真工作状态,用交流信号源来对比,即间接测量。

所以么,要做要算,不要光笑。

谢谢关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好,

尽管在你这个回帖中所有的观点我都有不同意见,但因在措词中隐隐感到你在这方面很有自信心, ...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工作在2P2输出条件下的小型变压器是否还工作在相对的微功率状态?比如数字表串一个1M电阻测220V对地电压,如果数字表内阻足够高,电压依然显示尽220V,这就是微功率状态下的读数,但这是否意味着人碰触这个电阻与地之间就会触电呢?是否人与地之间还保持220V状态?你不妨好好想想微功率状态与实际状态的区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这个工作在2P2输出条件下的小型变压器是否还工作在相对的微功率状态?

我说的“微功率”是指用电感表直接测量。空芯线圈是比较准的,因为量的基本上就是起始导磁率。但加上铁芯(特别是矽钢片)后则会因为电感表的输出电流太小,达不到铁芯初始磁化强度的要求,测出的导磁率会相应变小。

因此,最佳的测量方法是让变压器处理设计的工作状态下,即流过相应的直流(如果有的话),处于所需的工作频率,施加适当的工作电压,并且串联一只电阻。通过用分别测量电阻与变压器上的交流电压的方法,推算出在此工作状态下的电感。

重复一遍:我用5*8铁芯绕过输入变压器,用简易单片机电感表量时是8点几H,在串接电阻和直流电流,再外加3伏交流信号电压后分别量电阻上及变压器上的电压。得出的结论是:流过直流电流0.5ma时电感最大,为36H,无直流电时其次,为33H,而4ma时<2.5ma<1ma=12H。注:那些都是记忆中的数据,不一定准确。以前为此专门发过一帖,但与其它众多帖子一样,现者变成“不存在或正在审核”。只好凭回忆了,但大出入是不会有的。

那是5*8的情况下。换成8*20后铁芯增大,需要的直流“驱动”应该要相应增加。2P2的屏流是3.5ma左右,好象正好符合要求。

这是我没有专用仪器时所能想到的急办法。对于有条件者当然另当别论。

还有,我将会完成那做了“一小半”的变压器,即绕上初级,插上铁芯,测量。无论具体结果如何,我都会放到网上,供各位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微功率”是指用电感表直接测量。空芯线圈是比较准的,因为量的基本上就是起始导磁率。但加上铁芯 ...

期待你的制作,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俺也会好好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期待你的制作,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俺也会好好学习。

你好,

本来想另开一帖的,但怕有“重复”之疑。故还是改用回帖的方式,请谅解。

变压器做好了。串了一只12伏右左的交流电源及7伏左右直流电压,外加2.2K电阻(不知什么原因,今天手机无法通过U盘传图片)。

测量结果是:在直流3ma左右的情况下,电阻两端交流电压为2.28伏,变压器则为10.33伏。

根据电压比计算,变压器电感阻抗为9.97K(10.33*2.2/2.28);电感量为31.6H(9970/6.283/50)

电感量比我估计的小些,可能是铁芯质量差些吧。

初级电阻为680欧,次级为0.2欧(可能不是很准)。算下来铜损小于7%。看来整体效率85%还是有希望的。

对了,窗口面积有富余。下次做的话或许可以改成0.09+0.55的线,或者再加绕10%的匝数。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