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源使用直流电源疑问

楼主(2024-03-25):
最近遇到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一个LED电源,通入70V高频直流电源也可以工作,70V直流电源前面也是靠220V交流电源整流滤波得到的,那么问题来了,这个70V直流电的电源是如何保证自身和后面这个LED电源正常工作的

网友A:
直流电还带频率的?而且还是高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虽然传统说法上,直流电是没有频率的。

但实际使用中完全是可以有频率的。

我听傻了。“直流电,实际使用中完全是可以有频率的”

网友:
直流,电流方向不改变的就叫直流,方向改变的叫交流。直流分为脉动直流和稳恒直流。要不然单说直流和交流你要把变压器整流出来的电叫交流电还是直流电呢?整流出来的还是交流电那么整流的作用又该怎么说?是吧?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何必钻牛角尖呢。

网友C:
现在的电源都是开关电源,并且是宽电压的。也就是110-220的交流进去本来就要经过整流桥变成直流的。你直接通直流当然也可以的。

为啥70V也可以,是因为那个电源的适应能力实在是太宽了。70V也能搞定。
我们工程上有些设备也这么用的,有些是直流到80V能用,有些就不行了,看电源和设备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流电还带频率的?而且还是高频?

虽然传统说法上,直流电是没有频率的。

但实际使用中完全是可以有频率的。
比如:半波整流后的脉动直流电,开关电源中控制输出的PWM波,都是有频率概念的。

网友:
直流电如果一定要给个频率,那频率等于0

网友:
LED灯,交直流都可以工作,本身具有整流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听傻了。“直流电,实际使用中完全是可以有频率的”

就是高频交流电被整流后没滤波,这种直流被定义为脉动直流,人都有脉,一分钟几十下,不是交变,更不能直流,直流就完犊子了 ,这种脉动直流也是有频率的

网友D:
电源设计出来,特定的输入电压对应特定的PWM频率,调整的是占空比,
你直接说“70V脉动直流”就好了,还“高频直流”,还是你会来事

网友E:
这俩电源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

对于电源1来讲,它的输入是220VAC,符合其设计标准。负载也在其设计标准之内,它就能启动、正常输出。

对于电源2来讲,情况稍微有点复杂。

首先是输入电源的形式,先要明确一点,甭管外部供电是AC还是DC,它内部的母线电压实际上都是DC。其设计使用的是AC,是因为内部有整流电路,将AC整流成DC。
你使用DC供电,整流电路是起到个极性转换作用而已,母线上依然是DC。输入是AC还是DC,对母线电压极性来说,没区别。
所以,你直接在电源口接DC是可以工作的。
这个特性也适用于部分开关电源,其实是可以直接直流供电的。

其次是电源电压值,开关电源有比较宽的输入电压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电源都可以正常工作,可以输出额定功率
注意关键词“额定功率”。
当你给它的电源电压低于设计范围下限时,不意味着就绝对不能起振、没有输出。很多电源在供电低于下限后也是可以启动的,但输出达不到额定值
您这电源2就属于能起振、有输出,但输出电流可能达不到额定值这一状态。

还有,一般咱们不用“高频直流电”这样的词。
广义上,只要电压极性不随时间改变,我们就称它为直流。
像电源1的输出,如果它没有滤波,输出的是间断的直流脉冲,称为脉动直流。间断输出就存在频率问题,这可以称为方波频率或脉冲频率,但一般不会称为“高频直流”。
如果有滤波,输出的直流电了,但含有波纹。
电源1的输出级如果没有整流,它输出的是极性随时间改变的电压,这可以称作交流。

网友F:
LED灯的电源与开关电源还不完全一样。LED驱动器通常是一个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电源都是开关电源,并且是宽电压的。也就是110-220的交流进去本来就要经过整流桥变成直流的。你直接 ...

明白了,这个要具体电路具体分析,这个后面的恒流电源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一个负载,然后前面这个输出70v的开关电源改变输出频率,如果后面这个恒流电源没带负载,他的输出频率就低,恒流电源带了LED灯,前面这个电源的输出频率就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俩电源该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

理解了, 我还有个疑问就是这个前面这个电源输出的是类似于75%这样的高频直流电,也就是他的输出极性没有变化,就是直流是一段一段这种,那他是怎么知道自己需要输出多大频率的直流电的,我看他上面是有光耦检测的,第一个电源是开关电源,输出稳压70V,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是靠检测输出电压变化来改变占空比从而知道他需要输出多大频率的直流电源给后面的这个恒流电源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设计出来,特定的输入电压对应特定的PWM频率,调整的是占空比,
你直接说“70V脉动直流”就好了,还“ ...

拿万用表简单测试了一下他的频率,还是有100kHZ左右的,这种频率相对于50Hz的220v交流电来说应该叫高频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灯的电源与开关电源还不完全一样。LED驱动器通常是一个恒流源。

看了的,恒流源的元件更多,相对更复杂一些,我是突发奇想,试了一下没炸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