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结论只有矿坛会有吗?直流电的频率

楼主(2024-03-25):
啥也别说,直接上截屏。
其他论坛也见过。

网友:
我觉得是个既有名词与原始定义的问题,工程上会出现超出纯理论的、与物理学定义不相同的东西,需要靠文字描述区分开来,如果是特定行业里就靠行业术语指定的。

所以,个人认为:
“直流电的频率”这句话是病句---中学生不认可的;
而“脉动直流电的脉动频率”、“整流所得直流电的纹波部分的频率”...这样的表述应该没有歧义,是大家能够理解的。

不同意的请指出歧义之处,但勿喷哈。

网友:
空谈这些没啥用处。就如同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还是邓公说的好:管他白猫黑猫的。。。

网友:
什么是直流,什么是交流,好像没有权威的定义。各人有不同的理解。

如同OTL自举电容有没有改变功放管的组态,从共集电极变成共发射极。
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原因是什么是共集电极,什么是共发射极,没有权威的定义。
如果有权威定义,按照定义判断即可。

还有,常见的比较麻烦是(交流)电压多少mV,不说是振幅,还是有效值,还是峰峰值,猜。
还有,如果看翻译过来的书,各种符号五花八门,根本就不一致,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写法。

老衲上小学时,有一道题印象很深,不知是什么题目,老衲写的答案是 +0, -0, 0。老师打了零分,说0就是0,没有正0,也没有负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只要电流没有反方向的就不能算交流,市电整流后是50或100Hz脉动直流。

我觉得能通过电容的电流与通过纯电阻电流达到一定比例的就应该算交流,起码认为它的交流分量是不可忽视的。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只要电流没有反方向的就不能算交流,市电整流后是50或100Hz脉动直流。

网友:
纯直流电是以化学能电池输出为准,其它只能是准直流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看来要先搁置几天再来搞搞清楚。

你发的那个图,就是我说的。

这个坛里,只要稍有点基本知识的,都知道按物理定义来说直流电就是没有频率的。

也基本上都知道,实际中所谓的脉动直流,就是定义上的“直流电和交流电”叠加形成的,用物理方式或数学方式也都是完全可以精确分离的。
也知道,所谓的脉冲直流电的频率,就是指叠加在上面的交流部分的频率。

但实际中,谁也不会问别人说:这个方波上叠加的交流成份”的频率是多少?总会直接问:这个方波频率是多少。相信你也会这样说的。
当人们说,半波整流后的脉冲电频率100hz,大家也不会觉得心里一格顿,搞不明白别人到底是在说什么。

你也好,其他坚持说直流电没频率的人也好,其实都知道别人说的直流电频率是什么意思 ,其实平时自己也是在这么说的。
无非可能就是想表达一下,自己比别人基本理论知识更扎实。

网友:
σX1P3GmMtXKOh1jzσ

这就需要抠直流电的定义了,我感觉扣抠这个死定义意义不大。
比如0-5V的方波,算不算直流电?方波0V段电流方向算不算变化了?0V时电流可能是0,也可能是负的……

网友:
可以这样理解:中学(或更初级)概念中定义的直流电只是一个理想概念,在现实中它并不存在。

任何电流都不是绝对平滑的,以傅里叶变换的方式来讲任何电流都可以展开成频率从0至∞的一系列频率成分。同理,不存在完美的正弦波,因为那意味着0失真和无穷小的频带宽度。

明白这些,就没有必要纠结“交流”、“直流”之类概念了。后者可能指方向不变但不考虑幅度波动的电压或电流,也可以指理想稳恒电流。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就一个问题:脉动直流是不是直流?

根据物理电学的定义,不改变流动方向的电流是直流。
脉动直流都冠以“直流”了,还不是直流吗?脉动直流会改变流动方向吗?
其实不少问题都是基础知识。啥叫基础?基础就是别的知识可以利用来分析得出更多结论的那些知识。
物理电学的直流指的是电池带电阻负载输出的直流电流,一旦这个电阻的阻值(也可以是等效阻值)发生时域中的变化,电路里的电流就有了大小变化,而方向始终不变,这种电流就是脉动直流,既然方向不变,能够说它不是直流吗?那么频率只能是脉动的周期对应的变化次数,而这个脉动电流是叠加在不变的直流电上面的,可以用一定的分析方法把纯直流和脉动分离开来,这些脉动就是一种交流电,这跟屋里定义没有矛盾,更可以用数学公式解释的一清二楚,天衣无缝。
电路原理的规律、定律都可以用严格的数学方法完全吻合起来的,就看你能不能把理论和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了。数学是科学,电路也是科学。
矿坛中的玩友有个特点,实践经历都很多,动手能力也不差,就是差了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应用。有些问题实际上是简单的问题,就是没能弄明白。中国是个考试大国,各种考题如同大海,考完全都忘记了。

网友:
我记得初中或者高中时,老师教的是:方向和大小都不变化的叫直流电。后来看书,看到了“脉动直流电”一词,很疑惑。后来,又听说电容“隔直通交”,如果按这个说法,脉动直流电又应该算交流电直流电杂交的……所以我干脆不去区分这些东西了,爱啥啥吧

网友:
直流脉冲就有频率,加电容就好很多,交流突出个交字,+0-0+0-看起来才算交流,如果一直-那也算直流。

网友:
纯直流和脉动直流,直流电的标志是V 下面加_,脉动直流电标志是V 下面加_和…,而脉动直流电可以有脉动频率一说

楼主:
这个问题看来要先搁置几天再来搞搞清楚。

网友:
頻域的描述中,常把直流稱爲零頻。

网友:
严格意义上讲直流就是指单向、电压和电流恒定、频率为零。

网友:
我觉得最早发现交流电开始时,当时对直流电的定义是“单极性”。

发展到现在,用数学公式来解释和定义应该最权威,例如啥信号都可以用傅里叶分解,那么分解出的数学公式中的直流部分就是没脉动的

网友:
直流电频率为0

网友:
有没可能指的是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