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D322收音机短波收不到台

楼主(2024-03-25):
一台家传的海燕D322收音机,现在只能收到短波,打到中波波段只有沙沙声(声音很小,开台灯干扰电流声增大),调台也没有什么反应,更换了波段开关故障依旧,检查部分电容容量正常,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弄了,求大神支招

网友:
关掉所有节能灯、日光灯、充电器再试试,又或者你家附近根本就没有中波广播

网友:
而且中波磁棒是有方向的,旋转一下看看

楼主:
短波可以收到2台,有台晶体管红灯机正在听

网友:
接天线了吗。

网友:
你先找个正常的收音机看看周围的信号情况。

开灯能收到干扰,有可能大部分地方工作是正常的。

网友:
到窗前、阳台试试,或者干脆到户外、郊外试试。

网友:
你就听楼上朋友的,先确定你们当地还有没有中波台?有的话你再折腾

网友:
用另一台正常机器做对比,确定是波段开关以前的部分还是公共通道有问题?

网友:
年代久远的机器,线圈绕线很细,后期打理卫生也容易不小心碰断。先排除陷波线圈开路,天线线圈开路,中波震荡线圈开路,这三个线圈重点检查。

网友A:
接一根几米长的电线做临时天线,如果能收到台,多半是灵敏度低。
管子衰老、统调失谐等原因比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根几米长的电线做临时天线,如果能收到台,多半是灵敏度低。
管子衰老、统调失谐等原因比较常见。

接长线试了还是不行,感觉信号没有进入,调台没有反应

网友:
能收短波说明基本没问题,看看中波相关的陷波、调谐、本振线圈以及接线有无断路,相关的几个电容是否失效或断路

网友:
不改磁棒天线做信号接收方式,神仙也无招,将原机陷波线圈断了,天线线圈断了,10x140mm 磁棒 0.07x15股李斯特纱包线 60匝 接在原天线线圈处,将机器放在靠窗位置,转动磁棒指向发射塔的方向,立马你就听到广播了。
  具体接线图,百度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