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木壳镶了一圈金属条

楼主(2024-03-26):
看到淘宝有卖家装金属条,觉得安装在自制收音机木壳与后盖衔接部位应该不错,尝试了一下,效果还行。用油性原胶粘合。

网友:
有没有可能利用一下这个金属条来做中短波天线?

网友:
沉边才好看,南方不行。

网友:
不错,锦上添花!

网友:
正好把前后盖部分无缝结合一起。

网友:
万能的淘宝!

网友:
手艺真好  木质机壳声音好听

网友:
外貌立馬改觀啊。

网友:
这金属条一镶立即有上档次的感觉。

网友:
很有创意!淘宝给DIY玩家提供了众多方便。

网友:
和古代和氏璧的金镶玉是一个道理

楼主:
这是一台带调谐高放的中波收音机。电路部分早已焊接完成(之前发过帖子),后机壳摔坏(空三连一侧浅色红木板为新做),搁置至今。经简单修补改进成型。机壳里面大致这样布局(磁棒将固定在机壳后盖的适当位置,9V电池位于开关电位器下方。此次改进换了空气三连,输入线圈、高放线圈和振荡线圈都要重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一台带调谐高放的中波收音机。电路部分早已焊接完成,后机壳摔坏,搁置至今。经简单修补改进成型。机壳 ...

我说怎么电路板还有各种元件看起来不像同一个时代的呢,原来是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怎么电路板还有各种元件看起来不像同一个时代的呢,原来是自己做的

哈哈,纯DIY产品。

网友B:
三连空变,带高放的超外差!要是调试得当,性能会非常地棒!

网友:
点赞 上了一个档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哈哈,纯DIY产品。

好机好机!
就是没明白,金马——空气三联都有了,为什么不配个好鞍子——20厘米的长磁棒呢?
这不把千里马给耽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连空变,带高放的超外差!要是调试得当,性能会非常地棒!

超版所言极是。这个机器的中波部分是红灯745的电路,调试好后灵敏度很高。

网友:
噢,还没弄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机好机!
就是没明白,金马——三联都有了,为什么不配个好鞍子——20厘米的长磁棒呢?
这不把千里马 ...

这个盒子只有15公分长,可以用140mm的磁棒。现在用的是一只从日机上拆下来的120mm扁磁棒,比国产的要宽,差不多有20mm,性能很好。加之红灯745的电路,接收灵敏度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