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DQ4半波二极管老是烧保险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4-03-26):
用2个6DQ4半波二极管做全波整流,交流输入840V,经常烧保险什么原因呢?阴极和灯丝打火吗?看参数反向耐压没有问题的,

楼主:
6DQ4规格书

网友:
说明书上900V是最大直流工作电压吗?现在输出过1000V了。

楼主:
翻译下应该是灯丝相对于阴极直流输出900V,反向5500V,前几年也是论坛里买的,卖家说可以给805,813之类的整流用,现在电源实际输出1100左右,不定时的烧保险,有时一开机烧,有时几分钟以后烧。

楼主:
旁热管,只能加个二极管整流后当缓冲用了,还有一对6CL3,看参数耐压是一样的,电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