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难题,是关于喇叭磁缸的

楼主(2024-03-26):
刚收到,10寸的,打算修着玩,可是磁缸偏了,有什么好办法?后面好像缺3个螺丝。

网友:
要用修喇叭的塞规塞入让衔铁中心圆柱不偏心。但一般人不会有塞规,那只有剪易拉罐皮子卷起来临时凑活,缺点就是恰好厚度的也难找,会有点偏心,弄不好就造成音圈擦圈。塞进以后固定螺丝,最好带点502之类胶水。否则螺丝松了还会偏心。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大,太费时间了。直接买个新式喇叭,效果更好。

网友:
要重新定位,转圈赛卡片

楼主:
详细指导一下,是不是最后要螺丝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详细指导一下,是不是最后要螺丝固定?

要铜螺丝固定哦 原铜螺丝是否断了?不锈钢的可以代用

楼主:
没有螺丝了,我要想办法配,但是吸力超大·,有点转不动

楼主:
普通螺丝行吗?不会断掉吧?

网友:
用卡尺量好内外径,车一个塑料套,分几辨塞进去,用胶水螺丝固定位置,后面的操作就简单了

楼主:
找正了,一会去商店找,不一定有

楼主:
就差螺丝了

网友:
四等分或者六等分塞扑克牌或者薄的硬塑料片,一片一片的慢慢塞

楼主:
歇一会去买扑克牌,然后再弄

网友:
工厂是定好位上胶水再充磁

网友:
其实不好弄,慢工出细活吧,好多种胶水也不容易搞,看过一个扬声器生产的视频,不好弄

楼主:
已经发声,纸盆安装的时候,故意松了一点,低音有弹性

楼主:
谢谢提供扑克牌法的专家,此法使得调整变得轻松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