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硬盘慢成牛...

楼主(2024-03-26):
一直用SSD习惯了,很久不用机械硬盘了,偶尔拿出来体验一下。感觉这玩意儿真慢啊,简直就像老牛...

7200RPM希捷1TB

7200RPM希捷1TB

4K慢如狗

4K慢如狗

网友A:
我试过,不管什么硬盘,通过USB外接与直接装在机器内部,读写速度相差很大。
所以,我扫描硬盘都是拆开机器,直接将硬盘接在主板上。

网友:
但是机械的量大管饱

网友:
这个硬盘应该是叠瓦盘吧? 把缓存用完就掉速

网友:
135已经算是非常快了。

网友:
已经很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不管什么硬盘,通过USB外接与直接装在机器内部,读写速度相差很大。
所以,我扫描硬盘都是拆开机 ...

USB 如果2.0 才480Mbit/S, 如果走SATA,肯定比USB快

网友:
我的机械硬盘才70MB/s,着急死

网友B:
我的3T,4T的机械硬盘拷贝速度才8M,换了几个电脑都不行,有人说是主板太老了,USB外接硬盘也是这个速度

网友:
100以上是机械盘的正常速度,与SSD是没法比,尤其是M。2带协议的,那是真的快、

网友:
这个已经不慢了,当然是在机械盘里面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3T,4T的机械硬盘拷贝速度才8M,换了几个电脑都不行,有人说是主板太老了,USB外接硬盘也是这个速度

拷贝速度才8M,要灌满一个4T的盘,需要138.89小时,或连续5.78天日夜不停的写.....

可能硬盘老化或出毛病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的3T,4T的机械硬盘拷贝速度才8M,换了几个电脑都不行,有人说是主板太老了,USB外接硬盘也是这个速度

硬盘拷贝最好用第三方得到PE系统搞 直接挂本机系统速度需要校验会慢一些

楼主:
我这希捷硬盘不是USB外接,是接主板上的。不是叠瓦盘,10年前的盘了,那时还没有叠瓦盘,我这1TB的盘一块六七百元,7200RPM,缓存64MB。

楼主:
这机械盘跟SSD没法比,不在一个量级上。
杂牌宏基GM7都比这货快10倍不止。
USB外置移动硬盘都能把机械干飞。

Predator GM7-1TB

Predator GM7-1TB

USB3.1

USB3.1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拷贝速度才8M,要灌满一个4T的盘,需要138.89小时,或连续5.78天日夜不停的写.....

可能硬盘老化 ...

硬盘没毛病,一直在用的,就是拷贝速度慢,有人说是主板老了,CPU速度跟不上了,我换了几个主板都不行,可能都是老主板吧,SATA3的主板我没有,也懒得在买新型主板了,电脑现在很少用的,平常最多就是浏览下论坛,看看股市,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盘拷贝最好用第三方得到PE系统搞 直接挂本机系统速度需要校验会慢一些

回头试试用PE系统拷贝,看看速度能不能提高些

网友E:
零碎的小文件确实只有几mb每秒的速度甚至更低,4k速度跟ssd一天一地,大文件持续读写还是可以的,起码不是龟速了。机械硬盘最受不了的是噪音,待机情况下嗡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盘没毛病,一直在用的,就是拷贝速度慢,有人说是主板老了,CPU速度跟不上了,我换了几个主板都不行, ...

跟CPU关系不大。就算SATA2也能跑到机械硬盘速度顶峰。8MB/s除非拷贝小文件,否则不可能那么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CPU关系不大。就算SATA2也能跑到机械硬盘速度顶峰。8MB/s除非拷贝小文件,否则不可能那么慢。

拷的是电影,大多是上G的文件,开始怀疑是叠瓦盘,速度慢,可是有一个1T的垂直盘,也是这个速度,很奇怪,以前在论坛也咨询过,没有结果,只能怀疑是主板太老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零碎的小文件确实只有几mb每秒的速度甚至更低,4k速度跟ssd一天一地,大文件持续读写还是可以的,起码不是 ...

机械硬盘做好减震后的噪音不大,有些硬盘只有贴近才能听到,除了读写时有炒豆声音,平常那个待机的声音大多是共振引起的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拷的是电影,大多是上G的文件,开始怀疑是叠瓦盘,速度慢,可是有一个1T的垂直盘,也是这个速度,很奇怪 ...

不应该这么慢。SATA的速度150MB/s,SATA2是300MS/s, SATA3则是600MS/s,就算最古老的SATA都够老机械硬盘用了...
我之前有一块东芝的2.5寸盘,4200转,IBM T23老笔记本拆的,也有好几十M的速度,笔记本USB口1.1的,U盘都能接近20MB/s...

你这8MB/s充其量就是TF卡的水准,叠瓦也不可能这么慢,我怀你是不是用了转接卡什么的,或者主板SATA插口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做好减震后的噪音不大,有些硬盘只有贴近才能听到,除了读写时有炒豆声音,平常那个待机的声音大 ...

老的西数蓝盘7200转,那个声音,真是无解。不排除是个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的西数蓝盘7200转,那个声音,真是无解。不排除是个例。

不止西数机械,希捷的机械也一副德行,吱吱的,读写时更响。

放机箱里白天还好,环境噪音大,机械硬盘声不那么明显,晚上就很明显了。
如果主板和机械硬盘都拿出来放桌面上,不论白天还是晚上,那声音都够呛。
SSD不论快慢,起码没明显噪音,用了SSD后才发觉CPU风扇的噪音...

网友:
技术不一样,这样的对比,上帝视角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应该这么慢。SATA的速度150MB/s,SATA2是300MS/s, SATA3则是600MS/s,就算最古老的SATA都够老机械硬盘 ...

搞不清怎么回事,一直没找到原因,直接装在台式机主板上,也是这样,用USB3.0硬盘盒接入USB3.0开始可以达到百兆,缓存用完了,就慢慢降低,最后也是10M左右,高的时候有十几兆,我试着双线程拷入,速度都是10M,也就是10M*2,三线程就慢些了,这就奇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不清怎么回事,一直没找到原因,直接装在台式机主板上,也是这样,用USB3.0硬盘盒接入USB3.0开始可以达 ...

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备份出来吧,貌似盘快不行了。找个工具例如HD Tune Pro测一下,如果读取曲线像过山车那就正常。如果曲线像狗牙,那就离挂不远了。数据备份出来,重新分区,格式化,再读写试试,是否还这么慢。

过山车

过山车

狗牙

狗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备份出来吧,貌似盘快不行了。找个工具例如HD Tune Pro测一下,如果读取曲线像过山车 ...

应该不是盘的问题,从买回来就是这个速度,到现在几年了,一直在用,还是这个速度